[其他] 拆个电蚊拍,简单改锂电

楼主(2024-05-12):
早些时候买了个电蚊拍,久了功率下降好多,电蚊子再也不是叭叭响,而是慢慢烧起来,那种感觉不爽,春天过去了,有空拆出来看看能不能搞搞

充电是老款安卓口,串一个二极管给电瓶充电,这个没毛病
估计是电池严重老化,不给力了。量电压有4.2v。
找出一块几毛钱的tp4056充电板,断掉二极管,取电
再找个拆机旧笔记本18650锂电池,品牌容量内阻未知。
接好线,上电试机
看,战果累累,这一对夫 +妻到死都不分开

网友A:
当年有这个我就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有这个我就招了

不是应该等到美人计才招的吗

网友:
又到了啪啪啪的季节了,是得改,改了才好用

网友:
这个是换不是改吧

网友:
我的铅酸电池前两年改的锂电  到现在只充过一次电

网友:
改了更好用

网友:
改改更耐用!

网友:
拍拍改的好,啪啪的更好。

网友:
赞,改一下对于蚊子就是噩梦啊

网友B:
竟然是折叠的,先进设计啊

网友:
充电口还用的原来的么

网友C:
有没有测一下4056的输入电压?记着这种阻容降压的电路负载小时输出电压很高,不会弄坏4056?

网友D:
问一下他的升压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他的升压原理是什么

大概是震荡电路+变压器吧,有些可能还有倍压电路。纯业余爱好,不太懂细节。

网友:
是换电池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一下4056的输入电压?记着这种阻容降压的电路负载小时输出电压很高,不会弄坏4056? ...

4056不就是一个充电模块么

网友:
我测了变压器输出120V交流,网拍端直流298V,也没有别人说的几千V啊,我还被电容电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折叠的,先进设计啊

感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