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电容电感表

楼主(2024-05-12):
淘了一个电容电流表,20大元不到。成色差,电池漏液,外接9V电源开机,简单测试几个电容电感,基本符合标称值,电容挡和万用表的电容挡一样最大只有200uF。拆解清洗干净,拍照。
正面,型号A6243L

核心是牛屎片

奇怪,表笔负极有两个一样的插孔

拨盘印刷板基本没有啥磨损

几片集成块,4066、4093、LM358和TL072

装上发现不能用了
又拆开仔细检查发现印板上滑动开关有5个环,拨盘上只有4个弹片,权当淘来发帖挣M吧

网友:
20大洋不太值

网友:
以前没有见到过,做工不错

网友:
不错啊,就是测量范围再大点就好了

网友:
颜色不难看

网友:
200UF的容量已经不实用了,现在的开关电源电容都很大

网友:
用这么多电位器啊

网友:
看着挺有趣的

网友:
弹片被你拆蹦了,淘宝有卖的

网友:
看到不能用了我就放心了

网友:
淘宝有卖弹片的

网友:
建议测电容还是数字电桥比较好,这种老表测量原理和当前万用表充放电方式一样。现在开关电源频率在提高,电容的频率参数现在很关键

网友:
测量范围再大点就好了

网友:
还是牛屎芯片的

网友:
拆的时候,簧片弄丢了1片,得找些其它坏的万用表,拆簧片换上。

网友:
还可以测电感,这多芯片比万用表还复杂。

网友A(2024-08-14):
怎么更改它的测电感频率?我也有这款表,但四处频率是100hz的,想改1khz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还是不错!电感电容表!俗称Lc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更改它的测电感频率?我也有这款表,但四处频率是100hz的,想改1khz

我测过,电感挡是7V的300Hz方波,电容挡是0.3v的300Hz三角波,200uF挡频率是20Hz。改频肯定测量值就不准了。看看我改造的这一款,用谐振频率测量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9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