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2接口固态硬盘,接触不良导致电脑重启

楼主(2024-05-12):
笔记本电脑,1T固态硬盘,M2接口,突然出现问题:系统退出,自动重启进入BIos画面,固态硬盘丢失。用启动u盘启动,diskgenius检查,坏道众多,才半年的硬盘,心有不甘。打算京东买一个小一点的用作系统盘。拆下电脑上的硬盘确定尺寸和接口类型,然后又插上,继续用工具软件试着修复。

奇迹发生了,坏道消失,速度也正常了。
装了win11系统,一直正常!

M2接口硬盘,当出现疑似硬盘损坏故障时候,不妨重新拔插试试!

网友:
的确容易产生这种故障,积累经验。

网友:
坏道消失   又看见说固态硬盘有坏道的啦。固态硬盘哪来的坏道?又不是机械硬盘,估计你的软件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