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tv组播是否基于udp实现的?网络电视接路由器iptv口,卡顿会少很多么?

楼主(2024-05-12):
接路由器普通网口好像也能看视频,

与接iptv网口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说简单点就是单线复用,iptv连的是专用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简单点就是单线复用,iptv连的是专用服务器。

tcp好像不支持多播,iptv是不是多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tcp好像不支持多播,iptv是不是多播?

单线复用是一种技术。比如把一根1000M的光纤带宽分成3组,1组100M的iptv,1组10M的电话;1组800M的宽带。

至于你说的 tcp或者 udp,那是网络应用层的事情了。具体要看当地营业厅和当地市里的服务器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tcp好像不支持多播,iptv是不是多播?

我这里移动宽带的iptv就可以接普通网口看电视,但事先需要申请和在后台设置。
联通 电信就不支持修改。

最后说明 接普通网口看电视会占用宽带部分的带宽,会影响部分网速。。

网友:
不懂前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移动宽带的iptv就可以接普通网口看电视,但事先需要申请和在后台设置。
联通 电信就不支持修改。

接iptv口看电视不会占用带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移动宽带的iptv就可以接普通网口看电视,但事先需要申请和在后台设置。
联通 电信就不支持修改。

开通iptv是不是需要另外付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通iptv是不是需要另外付钱?

itv专线不影响带宽,我们这电信itv免费,移动的两年后10元一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iptv口看电视不会占用带宽么?

接iptv端口是不会占用宽带带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iptv端口是不会占用宽带带宽的。

开通iptv是不是要另外付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通iptv是不是要另外付钱?

是的,一般一月10--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一月10--30元。

看地方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