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一下那个陶瓷10M电阻

楼主(2024-05-1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454-1-3.html
今天简单测了一下这个电阻:

测了一下阻值,电阻是10M 1%的,使用10uA电流,大约100V进行测量。
分布如下:

买了20个,最小的9.966M,最大的9.983M,分布比较平均,极个别电阻的阻值稍大些。
温漂的话,用手捏一下,感觉在+10ppm/°C ~ +20ppm/°C的样子,个体之间感觉温漂不完全一样,但肯定都是正漂。
感觉这个电阻还行,至少看起来很高档,值这个价格。精确的温漂测量以后再说。

网友A:
可以,我的大部分是9.975M,中间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的大部分是9.975M,中间值差不多。

嗯,不过温漂测出来差太多了。这个电阻我一直懒得测,一直拖着。不过今天测完感觉还行,甚至想再买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过温漂测出来差太多了。这个电阻我一直懒得测,一直拖着。不过今天测完感觉还行,甚至想再买几个。 ...

我那是临时测试了一下,都没热机,等你测试看看,有空我也长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
感觉这电阻像是定制电阻,不像是标准10M的,现在的这种工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大偏差,差值比较一致而且还是统一的负差。

网友:
再买点0.1%的

网友:
高压电阻,好东西

网友B:
好奇这种大阻值的电阻用在哪里?

网友:
0.1%精度的安排上

网友C:
买那么多干吗用?

网友:
哈哈,一块钱一个的

网友D:
这种电阻相比贴片精密或者MELF精密电阻,有啥优势呢,就是温度特性好吗?我看到MELF精密电阻也能做到25ppm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种大阻值的电阻用在哪里?

比如数字电路里面取样。万用表里有1~2个1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阻相比贴片精密或者MELF精密电阻,有啥优势呢,就是温度特性好吗?我看到MELF精密电阻也能做到25ppm ...

容易做成大尺寸,或者细长条,以在相同电阻率的情况下尽量增大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那么多干吗用?

当万用表的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如数字电路里面取样。万用表里有1~2个10M的

原来这样子,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容易做成大尺寸,或者细长条,以在相同电阻率的情况下尽量增大阻值。

可以理解成做长了之后,一方面可以更精细的调节阻值,另一方面单位长度上的温升更小吗。

多谢回复!

网友:
这个好,就是买不起要10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理解成做长了之后,一方面可以更精细的调节阻值,另一方面单位长度上的温升更小吗。

多谢回复! ...

和这两点关系都不大,就是单纯的在小尺寸下,一方面耐压不够(间距不够),达不到几十kV的级别,或者说超过T欧之后容易有并联漏电电阻,影响精度,小尺寸电阻需要抽真空之类的加强绝缘很麻烦;另一方面就是过分提高电阻率的话,制造的时候初始精度,温漂都不好,而且噪声大(因为在电阻膜中导电路径太少了),不如适当降低电阻率来提高各方面性能,反正这玩意是印刷之后烧结,成本与尺寸关系是线性的

网友:
不错的高阻片,不做哈蒙电阻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