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东呈会手持电扇改电池

楼主(2024-05-13):
酒店送了一个充电手持电扇,一会就没电了,拆出来看有空间,正好改个18650上去,增加续航。

网友:
蓝皮锂电换上去了容量番倍哦

网友:
这是酒店知道空调系统不好用,让你用个手持风扇吗

网友:
造型不错!现在看到小风扇,第一关注点就是电机类型,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

网友:
蓝皮锂电都换上去了 应该能坚持的久

网友A:
绿皮换蓝皮的?感觉蓝皮的锂电很垃圾啊

网友:
所有的废物到了咱手里,都能发光发热,还会发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皮换蓝皮的?感觉蓝皮的锂电很垃圾啊

没办法,很多蓝皮的都是三无产品

楼主:
刚好右侧还有小空间,最后又把原来那个绿皮并联上去了,续航杠杠的

网友:
换上去了容量番倍

网友B:
愿意的话,取下电路板,看看背面有没有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
这种风扇我现在都不会买了,风太小了质量也差,电池容量也加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愿意的话,取下电路板,看看背面有没有电池保护电路。

背面没东西,这板上就一个fm5012f,集成充电和输出的

网友:
换个容量高点的18650电池,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
换了18650,容量番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