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过自行车记录仪么?哪种记录仪比较好用?

楼主(2024-05-13):
最近几年路上的机动车越来越多,道路环境其实是变差的,

前7、8年应该是骑行最好的年份,现在车子那么多,很多人开车挺渣的,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是否最好买一个自行车记录仪呢?

买哪种自行车记录仪比较好呢?

网友A:
哈哈哈哈   能安装在自行车上呀还是套在你的头上  在背一块大电池    你是大街上最亮的仔

网友:
运动相机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买个山狗行,讲究一点的买GOPRO,看你想投入多少米了。

网友B:
不用很大的电池,自己装个发电机就可以,骑行同时发电,只有等红绿灯的时候用电池。  或者上个法拉电容也可以,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C:
淘一个执法记录仪试试

网友D:
我15年花220买的nt96650+ar330的很不错,拍摄的很清楚,不必论坛里今年卖200多的记录仪差,用到去年电池鼓包,换电池没注意焊坏了

网友:
感觉360相机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15年花220买的nt96650+ar330的很不错,拍摄的很清楚,不必论坛里今年卖200多的记录仪差,用到去年电池鼓 ...

2015年第一次买车的时候 买的光明星的行车记录仪 现在第二台车了 还在用 就是96650  不过电池经常怀孕 懒得换了

网友:
不是有什么运动摄像机吗,看有用go pr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能安装在自行车上呀还是套在你的头上  在背一块大电池    你是大街上最亮的仔 ...

这么亮也不好啊,万一有人想搞你,不是很容易找到你么

网友:
前7、8年骑啥车,都是雾霾

网友E:
我骑摩托车,也想弄一个,运动相机太贵,一直也想弄个便宜的行车记录仪能固定死在车上的最好,那种运动相机拿下来太方便了,担心自己忘记拿下被顺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很大的电池,自己装个发电机就可以,骑行同时发电,只有等红绿灯的时候用电池。  或者上个法拉电容也可 ...

法拉电容容量太小,给摄像头供电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一个执法记录仪试试

执法记录仪是不是挂胸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骑摩托车,也想弄一个,运动相机太贵,一直也想弄个便宜的行车记录仪能固定死在车上的最好,那种运动相机 ...

汽车上用的记录仪不防水,不适合放在自行车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汽车上用的记录仪不防水,不适合放在自行车上?

确实,汽车上用的记录仪都不防水的。不能用在自行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汽车上用的记录仪都不防水的。不能用在自行车上。

运动相机是不是防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动相机是不是防水呢?

运动相机基本都有防水套件,有的本身也具备防水功能。

网友:
不管什么品牌,一定要买双防抖以上的,要不然人脸基本上都是【花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