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展示一些瓷片电阻

楼主(2024-05-13):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5.000000000000000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5.0000000000000000K的?

哈哈,余承东家的东西都是你说的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余承东家的东西都是你说的这种

不是的话,买来发帖用?

网友B:
瓷片电阻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片电阻有什么优点?

实在不行可以碰瓷

网友B:
水泥电阻外面也是陶瓷两者有什么区别?除了碰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外面也是陶瓷两者有什么区别?除了碰瓷。

哈哈,你这是建筑材料问题,水泥和陶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是建筑材料问题,水泥和陶瓷

水泥电阻外面包的也是陶瓷,没有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外面包的也是陶瓷,没有水泥。

里面灌的是水泥

网友:
Tolerance         ±0.1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瓷片电阻有什么优点?

通常瓷片电阻导体用的热温度系数比较稳定的材料,然后都是激光修正的,所以热稳定性和精度都能做到很高。特别是成对或者成比例的电阻,在同一块瓷基板上用相同材料一次加工完成,有非常好的一致性,这时比例一致性甚至比数值绝对性重要,比起几个元件分立的就很有优势。

但这东西都是分级别的。就好像985里面还有清华北大、华五,不是说是瓷片就一定非常高级

网友D:
tao掏出你的家伙量一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瓷片电阻导体用的热温度系数比较稳定的材料,然后都是激光修正的,所以热稳定性和精度都能做到很高。 ...

哈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o掏出你的家伙量一量啊

哈哈,懒得量,用时候再说

网友:
原产地江西景德镇

楼主:
不造窑,不信窑

网友:
俺觉得应该就是用瓷片包裹住的厚膜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懒得量,用时候再说

拆一颗电阻看看

里面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