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推荐个手机typeC扩展坞

楼主(2024-05-13):
手机屏幕太小,想把手机屏幕输出到显示器,顺便可以充电,外接usb设备等,各位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A:
有的手机不用typeC扩展坞 ,本身自带投屏功能,只要双方处于同一局域网网络即可

网友:
有的手机并不支持typec视频输出

网友:
不知道那种TYPEC的能否有支持外接显示器的功能

网友:
手机这个功能真没有用过,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c口视频输出的前提是c口为全功能的,不然不支持视频输出功能。
判断很容易:c口不是usb3.0则99%不支持视频输出、或c口可以使用不带DAC芯片的耳机转接头的100%不支持视频输出

网友:
我曾经买了一个type转HDMI的转接头(转接头除了带HDMI, 还有typeC和USB-A接口,可以接鼠标键盘),这样显示器(或者电视)通过HDMI直接连到手机,当成手机显示器。华为的手机(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支持)能够自动检测到并转为电脑模式。

网友:
显示器的话,还是投屏靠谱,感觉

网友:
你还要看看手机的typeC接口支持的输出类型都有哪些。不支持的话买来也没有用。

网友:
估计是想把老手机变成电视盒子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手机不用typeC扩展坞 ,本身自带投屏功能,只要双方处于同一局域网网络即可 ...

+1,我记得N年前DLNA就挺好用的,好多年没用过了...

网友:
投屏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手机不支持投屏功能

网友:
我前些日子买过几种,一般都行,至少我用的华为mata20、红米K20以及三星都行,但都不支持充电。

话说有些型号能变成电脑模式,有的在电脑显示器上就等同于手机的竖屏。观感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手机不用typeC扩展坞 ,本身自带投屏功能,只要双方处于同一局域网网络即可 ...

很多手机有投屏功能,但有时还是需要直连。想直连的人都是直接连显示器,显示器不能上网,不能网络投屏。而且很多时候不见得有网络。

网友:
需要手机typec支持传视频功能,不然就投屏吧

网友:
贝尔金可以试下,就是贵

网友:
不是所有手机都支持typec输出到屏幕的,华为的Mate,P系列可以,其他系列多数不支持

网友(2025-04-10):
倍思的6合一扩展坞,全金属机身,价格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