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P线材的插头还有不同规格吗

楼主(2024-05-13):
如图,最近折腾显示器分屏器注意到我自己小黄鱼上买的线材(右边这个插头)左边这种长的是DELL显示器原配的线材插头,网上搜DP线的时候没有看到标准DP口有这样的区别

原因是我觉得DELL显示器配的线感觉比较朴素,所有专门去黄鱼上买的,也是宣称是dell的显示器用的线,结果插的时候我以为没插到位,就发现显示器自带的头的长一点

网友:
同问,第一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分大DP小DP,分长短还是第一次知道,之前没注意过

网友:
不过我印象中dp头要比hdmi长很多,右边这个明显太短了

网友A:
好像是不同的,版本

网友:
也想弄明白,看有大佬懂的么

楼主:
看了一下在JD上买的绿联的DP新线也是右边这种短的,反其道去搜DP插头的母座问了两个卖家说母座没有深度上的区别,就一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不同的,版本

1.2和1.4的区别,但是我显示器也是这两年的货,应该都是1.4的版本,貌似1.2和1.4是协议上的区别,不是硬件上的区别

网友:
HDMI 线分版本,DP的线可能也分版本,版本一般都印在线上或插头上,这个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
DP好像是有1.2和1.4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