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雅阁八代车顶接缝开裂漏水自己打胶修复

楼主(2024-05-13):
-------发现------

前几天下雨,突然发现副驾驶顶棚的一角湿了,开始以为是天窗排水管堵了,测试了一下没堵。也用工具通了一下。

仔细看看,之前就有水渍,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感觉这个不是小事,如果持续下雨,湿了地板,就成泡水车了吧。顶棚也会泡完的。

-------检查-------

扒开胶条,拆掉A柱内饰板,拆掉顶把手,副驾驶化妆镜板。查看顶棚上部是什么在渗水。

找了好久,才发现,发现锈蚀点。见图。

-------找方法--------

在某音上一搜,这款车大把的A柱外钣金胶开裂,看来是通病,那必然是它的原因。

看到解决方法简单的说就是,拆下顶部装饰压条,打上704胶。

但难点当然是拆顶部装饰条,据说更换价格不菲。一对能干到大几百。

顶部装饰条是卡扣连接,装饰条胶质老化就将就着用吧。卡扣可不能搞坏了。

-------开干-------

看了短视频教程,大多是硬拉开饰条,有的还是一些专修店发的视频。老车的话,卡扣容易断。

毕竟老车了,还是用撬棒吧,网上买了一对质量好的塑料撬棒(5元),枣红色的,z型的,到手感觉很硬,实际用起来一点也不软。

1、从最前面的第一个卡扣开始,一边拉饰条,一边用翘板顶压卡扣翘片,一个卡扣里有六个小的翘片,要每个都压进去,才能脱开。

2、挡风侧有4个卡扣,顶部有3个卡扣,顶部的好拆,从外侧朝内边掀起来就脱开了,最后的尾部向前一推就脱钩了。

拆下后,好在卡扣没有断,也没有应力发白。

清扫灰尘后,发现开裂的位置。见图。

打上黑色704胶,稍微抹平一下。

等个10分钟,表面已经干了。原路装上饰条,卡扣上打上点矽质润滑剂。

-------通用的经验分享-------

1、有问题,上某音,维修店喜欢炫技,他们爱玩某音,因为有流量可以变现。B站上都是爱好者发的,不一定能找到教程。一些简单的维修,自己可以搞定就自己搞;

2、老旧卡扣,带着浮土,干涩,硬拉的话,是让你换配件。不如喷点矽质润滑剂,增加润滑方便拆卸,也保养塑料件、橡胶件;

3、利用前挡风的镜面反光,看卡扣内部小翘片的位置;

4、后悔的事情:没有把C柱的位置一起打胶,那里也是通病,一般是前面先出问题。打胶可以预防。

5、饰条的卡扣是活动的,可以单独更换。整条饰板贵的离谱。

自己干活,手脏的很,就怕了几张关键的照片,凑合着看看。

剩下的就是等一场雨检验一下了。应该问题不大。

题外话:开老车,省得是钱,费的是心。

网友A:
感觉天窗没什么用
我的天窗差不多没开过,上车也是把里面的遮阳板关着的

网友:
这活干得漂亮

网友:
生锈是迟早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天窗没什么用
我的天窗差不多没开过,上车也是把里面的遮阳板关着的 ...

有没有用关系不大,有没有利润才是重要的,现在卖汽车想赚1000元不容易,但给你配置加个天窗,至少可以多卖5000元,成本估计3000也不用,一个部件就能赚2000,而上汽一台车净利润不到1000元呢

网友:
用硅酮胶玻璃胶强,但质量不好的硅酮胶还不如704,但是704几乎没有弹性,

网友:
原厂都没解决好的事情,,你的黑色704胶就能搞定。。,,可能过段时间又。。。高温,低温,。。。

网友:
是原厂打的胶裂缝了吗?还是原厂金属拼接裂缝?,哪个品牌的车子,几年的车龄了

网友:
开老车,省得是钱,

自己动手更省钱。

网友:
据说玻璃幕墙那种黑胶很不错

网友:
基底稍作打磨,上结构胶。

网友:
最重要的什么车也没说?

网友:
最少也要用结构胶,704是自己糊弄自己。

网友:
用那种黑色耐候玻璃胶,保你用十几年不漏水

网友:
车年龄大了和人一样,各种毛病

网友:
使劲鼓捣,没有错。

网友:
堵住就好,不行就把天窗封了,反正也没撒用

网友:
我来看小辣椒修车堵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天窗没什么用
我的天窗差不多没开过,上车也是把里面的遮阳板关着的 ...

别瞎说,明明B格高好不,你可以不用,但不可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