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地下车库比室外车库好多少?各位是不是觉得地下车库会更好一些?

楼主(2024-05-13):
室外车库,汽车要经受日晒雨淋,

在地下车库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车子放在地下车库,折旧速度是否明显慢于放在室外车库?

网友:
你说的室外车库就是露天啊

网友A:
除了有水浸危险地下肯定好的多

网友:
室外也有多层设计,比直接停路面的好一点

网友:
如果没有水浸危险,地下肯定要好

网友B:
一般地下车库当然好得多,特别是刷了地坪漆的车库。

网友C:
地上车库 不是那种有卷帘门的那种吗,不过很多都当储藏间用了,车都是放外面

网友:
地下车库会更好一些!!!

网友:
你说的是露天车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地下车库当然好得多,特别是刷了地坪漆的车库。

地坪漆是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上车库 不是那种有卷帘门的那种吗,不过很多都当储藏间用了,车都是放外面 ...

露天的车位

网友:
我这园区里已经划了绿牌车专用停车区,安装了充电桩和消防栓。绿牌的只能在地面专用区,不许下地库。两轮电驴一律不许进入。

网友:
放在地下车库,车身油漆、轮胎等老化要慢得多。

网友:
车就是个出行工具而已,别指望一车开上20年,不用过于在意停哪里吧?

网友:
有车位停车就是不错了,有些小区连个位置都没有,别想什么选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除了有水浸危险地下肯定好的多

还有考虑湿度,我的车位在地下,去年几个月没开,方向盘都长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考虑湿度,我的车位在地下,去年几个月没开,方向盘都长毛了。。。 ...

一般大点的停车库不会。长毛是没有通风设备

网友:
地下车库不如地上车库好

网友:
找个带棚的地上车库

网友:
风吹日晒雨淋确实老化快,车库南方地区要做好除湿、防止皮革类内饰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