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好一台 DURABRAND DVD-1005

楼主(2024-05-13):
前几天,在某坛发现有人卖不知名便携式DVD(DURABRAND DVD-1005),说是突然没有反应了。

本着治病救人原则,果断收了。等待3天后,收到了。
开拆……
由于对方已拆开 于是拆下电源板 直接找DVD机芯!
经过检查发现,激光头很新 应该没有问题!
拨动齿轮,不能动!看来是齿轮卡住了,反反复复拨动,用锂电池测试电机,没问题!最终发现是进给电机的齿轮破损了(放大镜观看,有裂纹,导致大轮无法转动)拆除,机芯运转正常,于是涂抹润滑脂,放在一边,开始在丢弃的CD DVD机芯寻找替代的14齿轮(内径约2mm 外径约5mm 高度5mm)!
废弃的DVD光驱没有!废弃的车载、索尼DVD均没有!直到最早的CD机芯(幸亏没有丢 全新的)上面有,高度8mm,于是反过来安装,刚刚好,运转丝滑!
另外发现,对方似乎拆除了到位开关,机芯无动作!用镊子短接有反应,看来要补一个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东西的零件只能从旧的上面拆

网友A:
我手上还有20个DVD刻录机,从出厂到现在可能连光盘都没读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20个DVD刻录机,从出厂到现在可能连光盘都没读过

还能用吗?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20个DVD刻录机,从出厂到现在可能连光盘都没读过

我也有个闲置的IDE接口的DVD刻录机,刻录盘还有好多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用吗?还能用吗?

用都没问题,装了一台在我电脑上,也基本没用过

网友:
机器还有啥用?

网友:
闲置的IDE接口的DVD刻录机,刻录盘还有好多

网友:
现在修好也没撒用了吧

网友:
现在DVD碟片很少

网友:
杂牌的没意义~

网友:
当年这玩意也算是比较高级的。

楼主:
都说冲动是魔鬼  关键是前不久  在某坛买了一堆CD MTV 舞蹈等碟片  正寻思给他们找个家…唉…好在 机器价格便宜 经测试除了HD碟外 其他都可以 但是该机的缺点是 不小心动一下 就会重新开始读碟!

楼主:
网上搜索  据说是沃尔玛的专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