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12v电源,并改装12.6v充电器,转灯电流300ma。

楼主(2024-05-13):
今天捡了一个剪线的12V3.33A电源,想改成一个三串锂电池充电器。

拆开后发现这个电源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上电子负载测试,这个3.33的电源,实际上3.2A就开始过流打嗝保护了。

首先修改电压到12.6V。这个电源的上臂电阻是39k,下臂10k。可以修改上电阻到40.4k,或者下电阻到9.65k(实际计算值9.6534653465346K),决定在10k电阻上并联270k电阻。电压输出符合要求。

然后在小黄鱼上找到这一块儿改装版。按图施工,微调电位器一次成功。
只是这板子的转灯电流是0.3,我想他是0.1A,有点儿小遗憾。
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电源能用到地老天荒。

网友A:
应急用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急用用可以的!!!

为什么?正常使用不行吗?
改装后,电流3A,很稳定,电压9v都不保护,

网友B:
锂电不是三段式充电吗?如果是手电钻 的电池充电,那就无所谓了,反正容量不大

网友:
电流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不是三段式充电吗?如果是手电钻 的电池充电,那就无所谓了,反正容量不大 ...

锂电池是2段充电,先恒流,后恒压,就完了

楼主:
控制。
限流3A。
改之前是不控制的,初级检流,过流打嗝。
这个小板,两个功能,一个是300ma转灯,一个就是限流1-10A。我估计更大电流需要更换检流电阻,现在是5mΩ的。
它有一根线,连接光耦的1脚,如果过流,就会给光耦加电,限制输出电压。这个电流是可调的,我给他调整到电源打嗝之前,就很完美了!输出电压9v也不会打嗝保护,很好用。改装利器

楼主:
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限流转灯模块
     模块可用于转灯功能或限流充电功能,限流功能需要接光耦,只用转灯功能不需要接光耦。

     参数:
     供电范围:6-30v。
     可调限流范围:1.6-10A左右。
     双色灯转灯电流范围:0.12-0.3A左右。
     模块:  长2.8cm,宽1.85cm。
     接线要求:  IN+  :正电源输入

                        GND:负电源输入,连接线要粗

                        OUT-  :负电源输出端,接负载负极
                                   连接线要粗

    邮费3.5元,新疆内蒙古10元,15块板包邮,发货时间估计1-3天左右。

   普通电源模块或直流升降压模块改装可调电流电源,改装后适用于充电器、调光电路、调速、限流电路等等。

  切记这款模块勿接错线,控制线要接光耦端, 长时间 模块供电6-30v,测试最高供电范围在37v以下,高压供电要外接电源或降压到30v以下才能使用,每次打板丝印图都会有细微改变,不影响使用,按图接线就能正常使用。

    通电空载模块绿灯亮,恒流状态电流红灯亮。上电后模块灯一闪一闪,说明限流了,负载电压过低反复启动,顺时针扭电位器就好了。顺时针调大电流,逆时针调小电流。

  改装顺序是先改电压,确定好电压再加模块进去。例如12v电源先改12.6v电压,再加模块可以给12.6v锂电池充电。

   改装过程,最好220v电源处串联一个灯泡,未见异常方可带载测试。电压改动范围不要太大。比如15v电源改负载10-18v范围,15v电源空载电压可以12v-18v左右,输出负载电阻太小,低于12v芯片工作电压不足,电源会反复启动,电压不稳。通电前负载电阻不要太小,超出范围个别电源改后会有轻微滋滋声,或带载后异响没有了都可以正常使用。  改装后带载一会必须断电摸功率管温度,温度很高建议降电流降功率使用电源模块。
   因为改装需要一定的基础,小白可能出现失败,啸叫,炸管子等等各种现象,改之前可询问店家,本店不承担一切后果,拍下视为默认。

网友C:
电源改充电器,旧物新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改充电器,旧物新用,不错

常来玩!!!!!!

网友D:
我曾经用索尼19V电源改装后,N个串联做锂电充电器,使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用索尼19V电源改装后,N个串联做锂电充电器,使用没问题。

改成21v充电器,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用料很扎实

网友E(2024-08-24):
看了你的帖子,我学会了431的计算方法,找个有431的12v电源先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帖子,我学会了431的计算方法,找个有431的12v电源先练练手

这个很好计算吧?
还学?
大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好计算吧?
还学?
大汗!!!!

小白一个,早就听说431好调压,一直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区分上下拉电阻。找到一个有431的12v电源,431周围电路跑了一遍,找到了电阻,套公式计算,和12v吻合。继续套公式计算,理论上拉电阻(就是一脚或者叫R脚和输出正极的电阻)更换15k就可以到12.5v,更换以后实际到12.3v,还需要再调整一下电阻。还有个24v电源,微调电阻直接调到21.6v,再配和那个转灯板,冲五串电动工具,更省事,可惜24v铁壳电源体力有点大,不便携。

网友:
12v小耳朵监控电源。更换15k电阻以后,电压12.3

楼主:
计算是没有误差的,但是实际的零件(电阻)是有误差的!

我都是找塑料壳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