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某品牌千兆交换机给大家看看里面什么样子的,科技进步

楼主(2024-05-13):
在办公室经常要备份大文件,办公室里面有一个无线路由器

平时工作使用的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是通过无线网卡连接互联网
但在备份大文件的时候无线传输感觉不是很快,十多个吉的大文件要传输好久
于是想起通过有线千兆网传输应该会快好多
淘宝签到元宝换钱换不来了,于是花十万元宝换了16元外加签到红包又添了十多块钱购买了一个五口的千兆交换机(别和我说换无线路由器,那个太贵)
买回来后,电脑还是通过无线连接互联网,但我把网口又通过网线连接到了这个新买的千兆交换机
再通过简单配置,以便局域网优先
就是下面这个简单的拓扑结构

通过这样的连接后,再备份数据时无论大小文件均优先通过交换机传输使传输速度得到大大提升,原来三百来兆的无线传输速度现在变成了九百多兆,节省大量时间。

交换机相当于十多块钱买的,拆开来给大家看看里面的结构
交换机使用5V直流供电,随机带的是一个线长不到半米的5.5-2.5的插头,用起来也不怎么方便
用我手头的5.5-2.1插头还插不进这个交换机供电口,于是把原带的5.5-2.5换成了个5.5-2.1的,又做了根USB转5.5-2.1的线,这样直接使用电脑供电就行了
简单测了一下,三台电脑同时使用不到半安培,连接USB3.0端口也能够正常使用,哪怕五口全开也超不过壹安培。

下面上拆机图
一个电容没装,估计是给3.3V滤波的,没装估计也没啥太大影响
已经安装的那个滤波是给输入5V使用的
就是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使用比如9V供电
六个绿色贴片LED分别指示电源和网口状态
一大一小两个网变吧,
小的单独使用给了级连口
大个子的是四合一(就这么叫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的其他名字)

电源口和五个千兆口

全貌

U21无字八脚

硕大的螃蟹芯片8367S

就这么多东西,感觉也还行,科技在进步嘛,可别说里面没肉了。
只不过,这个交换机外壳是卡扣,主板也没有通过螺丝固定在外壳上,感觉也还行吧,能轻一点是一点嘛

网友:
这可以算是老货了,你是没看到某些新版的么,单面PCB,就一颗比小指甲稍大的交换机芯片,其它基本没啥...

网友:
这玩意,反正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还算不错的,起码还有一个螃蟹的芯片。我的一个8口的水星,就一颗IC+的芯片,不到5颗电阻电容。

网友:
我这段时间更换了光猫,新的光猫和路由器比较老的节能45%,性能提升三五倍

网友A:
估计是腾达,万年的5525接口

网友:
这布局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腾达,万年的5525接口

这个是有规范要求的。一般5V输入是用5525座子。12V输入用5521座子。这样子,12V的适配器插不进5V的孔,就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而5V的适配器即便是插进了12V的座子里,电压不够也不会对设备造成什么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腾达,万年的5525接口

不是腾达,是纤飞,我很少听到的一个牌子。其他的牌子好像都比这个贵

网友C:
是啊,稳定能用就行

网友:
关键是多加电容也没啥用

网友:
4楼的什么方案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磐蟹的东西就是省啊

网友D:
好大个的网变啊

网友:
这个网变的布局,如果对应端口全开的话,不怕互相干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规范要求的。一般5V输入是用5525座子。12V输入用5521座子。这样子,12V的适配器插不进5V的孔,就 ...

手里几个TP都是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稳定能用就行

十多块钱的东西,能用就行了吧,不太发热也没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几个TP都是4.0的

像这种五口的,我感觉我这个还是大了,如果整的和那种USB扩展器似的那么小就更方便携带了,直接USB供电,比如microusb或者现在流行的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大个的网变啊

哈哈,好大吧,应该是个四合一的,看走线也是四口进了这一个大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