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苹果MLC硬盘 换EMMC

楼主(2024-05-13):
苹果坏固态硬盘  256G 可以做U盘, 想换个EMMC  换其他容量的也可以 ,VX562549022

网友A:
华为的ufs好像有锁做不了u盘

网友B:
UFS好东西呀,有锁就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ufs好像有锁做不了u盘

那没用了 ,扔了

网友C:
苹果的这个固态 虽然是BGA108的颗粒
但是底下都是黑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没用了 ,扔了

别扔啊,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这个固态 虽然是BGA108的颗粒
但是底下都是黑胶

黑胶没啥难度的,我拆很多了,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FS好东西呀,有锁就太可惜了.

有的说没锁,我也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说没锁,我也不确定

华为的铁定有锁的,还是单项1次锁,目前还没有方法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