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类线是不是比5类线多了紧固部件啊

楼主(2024-05-13):
买了条山泽的 1米-千兆圆线 WD6010  插在 rax3000m 上,紧得不正常啊,弹片都压到底了,根本拔不出了,5类型只要压下弹片就能轻松拔出的啊
要很用力的左右晃动才能拔出,网线另外一端插墙上,也是非常的紧,压下弹片要很用力才能拔掉。原来用5类线很轻松的。

网友:
紧一些,更牢靠!!!

网友:
市面上的千兆网线都是超5类的。

网友A:
5类和6类的区别就是线径和有没有龙骨、屏蔽层,插的紧和松和几类线无关,那是水晶头的材质和尺寸不同,另外超5类线短距离也能跑万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类和6类的区别就是线径和有没有龙骨、屏蔽层,插的紧和松和几类线无关,那是水晶头的材质和尺寸不同,另外 ...

+1,英雄所见略同,以前也见过五类水晶头插上很难拔的...

网友:
话说撸主喜欢紧的还是松的???

----------------------

网友:
头做大了吧

网友B:
不同厂家水晶头大小有些微小差异,有点紧些,有的松些。跟五类或六类没有关系,三四五六七类水晶头都是兼容的,标准都是一致的。

拔水晶头的时候,先顶进去,再按下,拔出,有时候直接拔同时按压不好用。

网友:
他家的网线我记得以前刷单给过,印象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类和6类的区别就是线径和有没有龙骨、屏蔽层,插的紧和松和几类线无关,那是水晶头的材质和尺寸不同,另外 ...

插头大一些的,有一些还上下排列了,因为比较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水晶头大小有些微小差异,有点紧些,有的松些。跟五类或六类没有关系,三四五六七类水晶头都是兼容 ...

对头,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应该是水晶头的问题

网友:
线径粗一些.质量过关的话,其实超五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感觉不正常

网友:
线径粗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类和6类的区别就是线径和有没有龙骨、屏蔽层,插的紧和松和几类线无关,那是水晶头的材质和尺寸不同,另外 ...

对比了一下,6类线的那个水晶头是稍微大一些。

网友:
6类的水晶头都不好压线

网友:
插拔多了,照样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