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加磁吸底座

楼主(2024-05-13):
前段时间给UT61E+加了一个磁吸底座。效果不错,跟大家分享。有需要的可以这样弄。
磁铁用的包胶的,这样可以防止碰到带电的地方,短路之类的。
我这个转接螺丝是铝的。M4感觉时间长了可能会断,大家改的话,可以选择不锈钢的,装的时候把M4那头和1/4那头都磨了一点。然后上的螺纹胶。要不很容易松

网友A:
不错。不知道磁力如何,会不会拽线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知道磁力如何,会不会拽线拽掉。

竖着挂不会,像我图片面朝下的话可以静止吸住,但是拽表线,表会掉下来,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选择更大的磁铁

网友:
这个使用会更方便的!外出维修很实用!

网友:
这个磁力够不够

网友B:
不错,在哪能买到?

网友:
这个会干扰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在哪能买到?

PDD买,最后两个图片的零件,一个1/4转M4的螺丝,一个包胶磁铁

网友:
这做法不错的

网友:
我用扎带直接绑在铁架子上了,6V变压器供电,当台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