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电线和网线固定到楼梯踢脚线顶部,应该如何固定电线和网线呢?

楼主(2024-05-13):
在踢脚线顶部走线,电线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比较不影响外观,

但是如何把线固定到踢脚线顶部呢?

因为是临时布线,非永久布线,后面还可能换线,或者更改布线方式,
这种情况,如何固定电线和网线比较好呢

网友:
线槽安装吧,美观又隐藏还能保护线。

网友A:
走顶安全,走踢脚线一旦出事你承担不起

网友:
PVC线槽,整齐美观,最好走顶!

网友:
有专门的透明可粘贴的卡子,多多上搜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顶安全,走踢脚线一旦出事你承担不起

暂时走12v线,以后220v会考虑走顶,走顶是不是不美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走12v线,以后220v会考虑走顶,走顶是不是不美观?

12V线损要考虑,起码要10多米吧?和安全相比,美观不值一提!

网友:
led灯带用铝合金灯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线损要考虑,起码要10多米吧?和安全相比,美观不值一提!

这次布线很近,7米左右

网友B:
用PVC线槽,既安全又美观。线槽可以用泡沫双面胶固定,也有自带背胶的

网友:
热熔胶加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VC线槽,既安全又美观。线槽可以用泡沫双面胶固定,也有自带背胶的

PVC线槽是用泡沫胶固定到墙角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PVC线槽是用泡沫胶固定到墙角么?

线槽用双面泡沫胶粘到踢脚线顶部。强度不亚于钉子估计线槽

网友:
线缆固定扣,淘宝上大把的

网友:
有自带背胶的PVC线槽,很便宜,以后拆也方便

网友:
临时的就用胶或者腻子粉固定一下,永久的就埋进去。

网友:
弄个线槽最好!!!

楼主:
线卡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