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电感表改造

楼主(2024-05-13):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前情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6320366
没办法自己的锅自己背,仔细研究了拨盘簧片和印制板滑环的对应关系,上面最外圈的簧片丢失,下面内圈簧片仅有200uF、2mH和20mH三个挡位,准备把下面内圈的簧片移植过去,下面内圈三个挡位再拨盘的基础上配合三个按键实现。

200uF挡拨盘配1、2短接。2mH时3、5短接。20mH时4、5短接

1、2、3、4、5过孔对应的原件。1、3对应C10和R30。3、4对应VR6和VR7动触点。5是接地。

开关用轻触还是带自锁的呢?没办法,没事找事纯属折腾

网友:
这东西没什么用了,买个手持电桥才200多块钱

网友A:
这种触片网上有卖的,旧万用表拆也可以,国产表总是把过孔设在滑触片上

网友:
实在找不到配件,用铁丝做一个,最好有点弹性的

网友B:
看到这样的电路就头疼,对着光源也看不出来线路是怎么跑的。

网友:
比较难找,估计淘宝有

网友:
印象中论坛有人在某宝上买到过这样的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样的电路就头疼,对着光源也看不出来线路是怎么跑的。

这个基本没有大的原件遮挡,过孔插一根细铜丝就能看到背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触片网上有卖的,旧万用表拆也可以,国产表总是把过孔设在滑触片上

手头有一个坏的表,拆开发现簧片大了

网友:
拨盘簧片弄丢了1片 。桌子上地上仔细找找。

网友:
一个簧片搞成一个大工程

网友(2025-04-06):
在某宝上买到过这样的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