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一下表显示屏塑料打磨抛光

楼主(2024-05-13):
有个表,读数那里不知道是亚克力还是什么透明塑料被502之类弄过,看不清了,想打磨一下,搜了一下论坛,有些说用文玩那些几个面的打磨块,也看过一个用打磨膏的,打磨膏是不是要机器才能膜?绒布+打磨膏行不行的?

网友:
如果不严重,牙膏就可以了,加点水,慢慢磨,很快就有效果了。

网友:
你搜索论坛,以前有贴打磨汽车大灯的

网友A:
研磨膏、细砂纸、电磨我都有,对于万用表显示屏透明塑料保护板之类的,用下来还是这个抛光板最方便,效果不错:

周边不需要打磨的地方,用美纹胶之类的贴一下

网友B:
不能用牙膏,牙膏的颗粒太粗了,如果是泛白并带有隐隐泛光的状态的话是内部断裂,表面抛光是没有用的。
确定是表面损伤的话需要拆下来放2000木砂纸蘸水把表面全部打磨一遍,保证表面平整没有凹凸,然后用亚克力修复剂气化后喷表面,使表面融化修复。
手工打磨的话每平方厘米的抛光时间至少要1小时不停打磨,还不能用机器,转速高了直接发白融化彻底报废,低了没效率。
修过索尼一体电脑的硬质PC显示面划痕,手工打磨了1小时勉强消除,透过打磨部分看图像有水波纹变形,面积太大了,不可能表面全部处理一遍,只能局部打磨抛光修复凑合用!

网友:
绒布+打磨膏完全可行,就是手累。

网友:
抛光腊,可以买下看看,然后就加布使劲擦就好了。

网友:
论坛神器科麦斯小电磨加迷你抛光磨头

网友:
很难的,费工夫,不如买个壳子。
1勇士砂纸边角料,一直打磨到5000目,然后羊脂球打磨到镜面。
2买瓶小孩的环氧树脂用里面没有磨碎的镜面复刻出来一个镜面玻璃贴在黑色塑料上
3直接购买亚克力耐力板,按尺寸贴在外面。
4买个二手壳子

网友:
砂纸买到5000目,从高往低一个一个试,直到能把502磨下来,尽量减小对这片薄塑料的损伤,要是开始用了太低的砂纸怕磨穿了。

网友:
这得经验,你修复过几个心里就有底了,有不挺累手。切忌使用无水酒精擦洗,因为俺吃过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研磨膏、细砂纸、电磨我都有,对于万用表显示屏透明塑料保护板之类的,用下来还是这个抛光板最方便,效果不 ...

先用2000目的粗面,把502胶痕迹彻底打磨掉,然后再用7000目细面抛光
熟练了的话挺快,十几分钟左右可以弄好
前面用粗面打磨需要挺多时间,也费劲。第一步一定要打磨好,弄好了,后面抛光相对容易。不然需要从头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牙膏,牙膏的颗粒太粗了,如果是泛白并带有隐隐泛光的状态的话是内部断裂,表面抛光是没有用的。
确 ...

看你的做法,才知道有亚克力修复液这种好东西,看来我的vc97有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2000目的粗面,把502胶痕迹彻底打磨掉,然后再用7000目细面抛光
熟练了的话挺快,十几分钟左右可以弄 ...

没经验,这个原来只有一片502的,现在整个面都花了。就这我还磨10几分钟,粗磨那边磨更粗,是怎么操作的,转圈圈还是左右上下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经验,这个原来只有一片502的,现在整个面都花了。就这我还磨10几分钟,粗磨那边磨更粗,是怎么操作的 ...

你这个明显不是2000木砂纸打磨的,哪怕是1000目的砂纸都不会有这么粗的刮痕,2000木砂纸打磨后后期抛光会简单很多,你这最深的划痕可不是2000目砂纸可以10分钟可以搞定的!这只能是亚克力修复液融化表面后修复了!也可以找汽车大灯修复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经验,这个原来只有一片502的,现在整个面都花了。就这我还磨10几分钟,粗磨那边磨更粗,是怎么操作的 ...

左右磨或上下磨都可以。这一看磨得不够均匀,看得到明显划痕。需要用粗面打磨均匀之后,用细面才能抛光
粗面打磨的时候,及时把打磨下来的屑去掉。

网友:
我这两个表的显示屏都是用上面的绿色双面抛光板打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显不是2000木砂纸打磨的,哪怕是1000目的砂纸都不会有这么粗的刮痕,2000木砂纸打磨后后期抛光会 ...

我不确定这是亚克力还是PC,亚克力修复液对其它塑料是不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磨或上下磨都可以。这一看磨得不够均匀,看得到明显划痕。需要用粗面打磨均匀之后,用细面才能抛光
...

加水吗?还是干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水吗?还是干磨

干磨就行,我没有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