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有3个美的落地扇,转页噪音都挺大,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05-13):
不转页啥事没有,转页有时候会抖动,

有点共振的意思,噪音有点大,
为何会这个样子?

各位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轴承磨损了?

网友B:
拿是调风的,不是跟着转的

网友C:
前阵子那个几十块的直流风扇不香么!

网友D:
之前的一把风扇也是共振问题,噪音。

网友E:
这种转页多少有点声音,如果太大,可以拆开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转页多少有点声音,如果太大,可以拆开检查下

美的的转页是靠电机驱动的,不是靠风力驱动的,和这个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那个几十块的直流风扇不香么!

几十块的直流风扇,玩玩可以,睡觉时不能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是调风的,不是跟着转的

调风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用的,怎么调都会有声音。我的就是不要那个玩意了。

网友:
怎么都没法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一把风扇也是共振问题,噪音。

噪音影响睡眠啊,这是转页扇的通病么?

楼主:
为何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轴承磨损了?

转页电机的轴承么?

网友F:
专业的同步电机匡了,转页和边框有碰撞,要么换同步电机减少抖动,要么加点垫片调出来一点让转页不碰边框

网友G:
连接电机轴那个塑料件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接电机轴那个塑料件虚位了

塑料件虚位是什么意思?固定很牢固啊,虚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专业的同步电机匡了,转页和边框有碰撞,要么换同步电机减少抖动,要么加点垫片调出来一点让转页不碰边框 ...

怎么知道转页是否碰到了边框?

转页顺时针转动噪音很小,但是逆时针转动为何噪音很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件虚位是什么意思?固定很牢固啊,虚位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