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BM T43老笔记本外接1K显示器不显示有没办法解决?

楼主(2024-05-13):
有台老笔记本 IBM T43,XP系统,1024*768分辨率。有台24寸的显示器,1920*1080分辨率。
用VGA线连接,显示器没信号。
换了朋友的新笔记本,用VGA线连接,正常显示。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笔记本分辨率太低导致不匹配的问题吗?如果是,能将显示器的分辨率独自调到1024*768吗?

网友:
显示设置是否识别出了双屏幕,如果没有怀疑电脑接口长时间未用氧化接触不好

网友A:
我记得THINKPAD的旧型号,默认是不从VGA输出的。要用快捷键切换才可以输出。你试一下FN+F7组合键看能不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HINKPAD的旧型号,默认是不从VGA输出的。要用快捷键切换才可以输出。你试一下FN+F7组合键看能不能切 ...

试过了,切换后,笔记本屏幕黑,说明切换功能是正常的,但显示器没显示。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不支持笔记本的输出的分辨率

网友:
如果驱动这边没问题,印象中老本子要手动按快捷键切换

网友:
1920不高吧,找个老显示器试试

楼主:
今天将笔记本接到一台17寸的老显示器上也不显示,说明是笔记本故障,FN+F7切换后,测量VGA接口1,2,3针的电压,显示30MV左右,感觉电压太低。13,14,15也有20MV左右电压。
哪位懂维修这个接口

楼主:
今天研究老笔记本的VGA接口,测量针脚电阻电压什么的,1,2,3,13,14没电阻,几个接地脚是通的,切换显示器后测量电压,1,2,3,13,14也有电压,但非常小,30MV左右,最终也没得出什么结论。
最后决定拆开笔记本,检测是否VGA的IC有问题,拆开后,发现VGA不是直接焊在主板上,而是通过软PCB延伸出来。插头也脱落了,将插头重插,再次开机竟然正常了。
现在怀疑是之前拆机装机的时候没有将插头插牢或者忘记插了。

网友:
      已经切换了,(三种模式,笔记本显示,外接显示,双显示)说明是笔记本的问题,显示器的分辨率是自动配合的。我的IBM本比你的还老,Am21型,外接电视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