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个LED草帽灯,20MA的,怎么接在48V电动车上面?

楼主(2024-05-13):
这种7彩草帽灯,几分钱一个,想买一些做个广告牌 ,电源该怎么选择呢?

直接每组16个串联,就能接48V电瓶了吧? 但是48V的电动车充满电是59V,又有点超压了

还是先用转换器降压成12V ?再用4个串联?

这种广告灯箱动辄几百元,想低成本自制一个   有没有合适的电源方案啊?

网友:
要求不高时,串个电阻得了

网友:
主要要恒流控制,自己做表面均光也要考虑!

网友A:
用10-14串加限流电阻,48V电瓶电压是42-56V,如果用恒流电源更好,以前220V LED灯可以直接用48V电瓶点亮,而且我还搞过,反正停电我家灯都能亮,我也用9个红色草帽LED灯加电阻做了个电动车尾灯,几年都没坏

网友:
串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
网上合适的12V灯板很多

网友:
前前后后都要装,让整车发亮和闪光。

网友:
最简单就是串电阻,高级点就用恒流芯片

网友:
还是使用合适的电源供电比较稳妥

网友:
可用降压模块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14串加限流电阻,48V电瓶电压是42-56V,如果用恒流电源更好,以前220V LED灯可以直接用48V电瓶点亮, ...

串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多大的电阻啊

led灯限流电阻计算
LED限流电阻计算公式如下: 限流电阻Ω = (电源电压V - LED切入电压V) / 限流电流A 假设你买的LED切入电压是3.2V,限流电流20mA,电源电压12V,代入公式就是(12V-3.2V) / 0.02A = 440Ω,如果是三颗电阻串联,那么每颗电阻阻值就是: (12V-3.2V*3) / 0.02A = 120Ω 以此类

网友:
这一种led里面用芯片,工作电流变化很大,串联用不太好

网友:
用个三极管做个简单的恒流

网友:
多个串联,达到48v工作电压。

网友:
并联呗,用个二手电脑电源

网友:
成品还挺好看的

网友:
几年都用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