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夏天到,自己动手制作扇子

楼主(2024-05-13):
纯天然的材料,动手制作就可以。

网友:
形状还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
边缘用缝纫机加强一下

网友A:
不包边的话,边缘很快就裂开了。当然,叶子富余除外

网友:
我知道这叫葵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包边的话,边缘很快就裂开了。当然,叶子富余除外



网友:
不是"蒲扇"么?

-----------------------------

网友:
纯天然无公害

网友:
这么密,我为什么找到的都是疏的 中间间隙很大

网友:
我们那叫蒲扇

网友:
1图好看,字数补丁

网友:
这就是棕树的叶子做的,也可以叫做棕扇;哈哈!

网友:
环保人士专用,材料易得,制作简单。

网友:
包一下边吧,用竹篾和缝线包边很好

网友:
小时候家里这个多哈,叫蒲扇,周围用竹篾条围一圈加固

网友:
小时候夏天必备,赶集买的成品

网友:
蒲扇,蒲扇,谢谢

网友:
包一下边吧

网友:
外面用布搞一圈包边更耐用

网友:
最好在包个边,搞个蔑条或者塑料条围在外边,用布包住缝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