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志高小风扇拆了,当然要给它换电池+电机。

楼主(2024-05-13):
上次拆机很多坛友说有刷电机不好,
那么便宜的价格了,还要啥自行车。
刚好手机有个vcd碟机上面拆的电机,
型号一样RF300

出线位置不同,但是不影响安装。
安装上去刚刚好。
原机一节电池,给换上2节2600毫安的力神,老牛家买的,免费点焊。

原机电池内阻26毫欧

力神电池15毫欧,

组装完成,这个夏天出门又能愉快的玩耍了。

富格电钻配的渣渣电芯,这次也顺便给换了。

这样续航比原来强多了。

网友:
赞个,换了后续航杠杠滴

网友:
vcd碟机上面拆的电机还是有刷电机吧

网友:
两个电池并在一起再测内阻还有15毫欧?那单个电池的内阻也不少啊。

网友:
换的这个电机还是有刷的吧,不过是“万宝至”的

网友:
工具齐全,桌面也太乱了吧

网友:
还是那句话,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
这种风扇的电机我也换过好多,都不太耐用

网友:
现在测试用的电流表都是自己动手啊

网友:
能用就好,这种时间不需要很长 。

网友:
也就是个玩儿

这玩意儿不太值得折腾

网友:
换的这个电机还是有刷的

网友:
换个质量好的有刷电机也不错,必定是个小风扇,

网友A:
有刷电机效率很很低很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效率很很低很费电!

最大问题寿命短,铆接电机盖,电刷不可更换。网购铁壳电机双滚珠轴承拆机风扇,去除叶片和外框,拆定子翻转铁芯,调霍尔变顺时针右旋,改在楼主风扇,比共田含油轴套更耐用。

网友:
换的电池看着不 错,增加续 航

网友:
影碟机,光驱都是这种电机,只要不经常超压使用,还是挺耐用的。。我的那个还没加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高速档吹风,凑近了能闻到一股味儿

网友:
还是换一个无刷电机比较耐用,找一个功率大一点的散热风扇即可。

网友:
这个电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