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源时序器(早期产品没有用单片机方案)

楼主(2024-05-13):
拆解舞台音响用的电源时序器,并DIY双机级联网线延长线。
(这款时序器算是比较早期的产品,并没有采用单片机,才用与门,或非门,移位寄存器,等逻辑电路)

楼主:
双击级联接法

楼主:
DIY一条网线延长线,用普通网线就可以两条时序器级联,一台放音控室,另一台放舞台旁边的机柜。

网友A:
越是简单越不易出问题

网友:
老款产品也挺实用,朴实耐用

网友:
老款的不错,简单但实用

网友B:
时序器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保护音响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器是起什么作用?

可以理解为顺序接通电源的排插
打开开关1→8路依次接通电源
关闭开关8→1路依次断开电源

按照 音源→调音台→功放 顺序通电(关机则相反)避免音箱受到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是简单越不易出问题

这台已经用了十几年,电路比较复杂,没出任何问题。现在的时序器,一个单片机+几个继电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