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 M185 两种版本 拆机 清理

楼主(2024-05-13):
放假了 闲了,找点事情干。

呵呵 又到了 喜闻乐见的 清理清洁环节了 !

老鼠标还得接着发挥余热啊 。话说 小鼠标 用着就是省劲啊。

两个鼠标 外观一模一样 都是蓝色的。 内部结构基本一样   ,只是板子上面的接收芯片型号不同而已。
罗技的低端鼠标也是很耐用的,听说现在出的低端的微动容易坏不知是真是假

这两个 都是M185  但是 接收器不通用,       一个 是2.4G       一个是 优联

    一共 就三个模具

两个都是蓝色的, 一个拆了, 一个待拆。

  双飞燕 针光鼠  同台演出

握持省力,只要不打游戏   干啥都行。

发光管  也刷刷。

2.4G 的接收器  手痒 拆了。  优联的留着用先不拆了。

不出意外的  接收器 再插上电脑 不能用了  ,原因是 补焊了一下 芯片  估计小电阻或者小电容给带飞了

擦的铮光瓦亮的 ,微动也清理了一下  。用着还是指哪跑哪。

经济每况日下5毛钱的 电池怼上   凑合着用吧

网友A:
罗技的鼠标性能不错,更喜欢充电版本的

网友B:
你这个还是未缩水版本的,好好保养珍惜吧,现在新的185滚轮已经不是光电的了。还有这个鼠标要是会换微动的情况下寿命基本上是无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鼠标性能不错,更喜欢充电版本的

一个好的电池,能用一年以上,冲不冲电还有啥意思,就是可以充电,天天充电不嫌麻烦啊

网友:
大厂喜欢越出越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是未缩水版本的,好好保养珍惜吧,现在新的185滚轮已经不是光电的了。还有这个鼠标要是会换微动的 ...

+1,好几年前就缩了...

------------------------

网友C:
无线鼠标使用挺方便,手头上有几个都是接收器丢失了,没法配报废无用。

网友:
这个鼠标有好几个版本,我知道的有不下四个。

网友:
质量相当好

网友:
早期的罗技,可能就是耗电大点,但用料确实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线鼠标使用挺方便,手头上有几个都是接收器丢失了,没法配报废无用。

微软的大馒头能配对吗、???

网友:
再用罗技的M590,外面一层包的软皮开胶,通病,挺恶心

网友:
低端鼠标也够用,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软的大馒头能配对吗、???

大牌的接收器应该是能买到的,上假货宝上根据型号搜一下???

----------------------------

网友:
刚给小鼠换了黄点静音微动,反正不打游戏,只上上网的,这种正常U盘大小的无线接收器比你这种小的耐用好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鼠标使用挺方便,手头上有几个都是接收器丢失了,没法配报废无用。

网上有单独卖无线接收器或优联接收器的。买来安装无线或优联的软件配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早先的185鼠标不错,但接收器容易坏还贵。

网友:
罗技的产品还是可以信赖的,至少目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