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高安版-中兴B860AV3.2-T/B860AV3.1-T2_S905L3-B_2+8_安卓9.0_线刷固件包

楼主(2024-05-13):
电信高安版-中兴B860AV3.2-T/B860AV3.1-T2_S905L3-B_2+8_安卓9.0_线刷固件包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拆开盒子;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把【擦除flash】和【擦除bootloader】两项勾选先默认去掉(如不识别或进度条不走再打勾刷机)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如需短接,建议必备一个晶晨短接神器最佳,也可以再百度找短接点示意图。

固件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GuLe4r8kcR6F27oSlrDTA
提取码: 1234

备用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S8dEBOthKmbvdU2CeBjTA?pwd=4455
提取码:4455

提取码:ebbi

网友:
你好,请问联通的mc8638s能刷吗?

网友:
电脑USB接机顶盒,通电开机刷,哪电脑和机顶盒usb都带电,没事吗

网友(2024-06-15):
刷到1%就停下来了,这个怎么破啊?

网友(2024-08-28):
请问天邑机顶盒TY1612芯片s905l3b,网卡8822cs.,2+8g.内存是DDR4的,可以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