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雀巢赠品的充电宝做工还是很差

楼主(2024-05-13):
拆一个雀巢赠品的充电宝,没怎么用。放那2年多漏液了,充满电放那几个月自己没电了。根本没法用.

不如我那自己diy的松下绿皮18650电池3100ma, 冲到75%放了好几年容量还有70%左右。电池买了应该有10年多了。

网友:
廉价就是这样了

网友:
送的东西 能有啥好东西啊

网友A:
自己换电池呗...

----------------------

网友:
外观还好看呢

网友:
本来就是二手电芯吧

网友:
应该是多年前生产的库存货,然后买过来印个LOGO

网友:
撬开看看是沙子还是空心的

网友B:
是电池尿了还是进水了?能锈成那样。

网友:
电池质量有问题。

网友:
徒有其表啊,电池锈了,可能是因为助焊剂没擦干净,这么大的牌子,不能点焊一下吗

网友:
电池一看就是拆机的

网友:
赠品嘛,质量差一些还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尿了还是进水了?能锈成那样。

没进水,电池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电池呗...



看着这充电板质量一般

网友:
好多年了吧  才2年?

网友:
赠品的充电宝不能要求太高了,话说这个充电宝里面的电池要么有问题,要么就是这个东西放时间太长了,都烂了。

网友:
这板子估计自放电不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池尿了还是进水了?能锈成那样。

应该是进了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