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上不同目录与不同优盘上的不同目录同步,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4-05-13):
比如:

NAS上的A目录与优盘1上的a目录同步

NAS上的B目录与优盘2上的b1目录同步
NAS上的C1目录与优盘3上的Ckk目录同步
....

要同步的目录很多,优盘也很多,这种情况该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
用fastcopy,使用命令行的方式,写成批处理,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fastcopy.exe /auto_close /no_confirm_stop /force_close \\NAS\A /to="D:\A\"
fastcopy.exe /auto_close /no_confirm_stop /force_close \\NAS\B /to="E:\B\"
fastcopy.exe /auto_close /no_confirm_stop /force_close \\NAS\C /to="F:\C\"

网友:
看了下你发的帖子,简直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五花八门什么都问,你问的这些对你真有用吗?我都怀疑你的发帖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stcopy.exe /auto_close /no_confirm_stop /force_close \\NAS\A /to="D:\A\"
fastcopy.exe /auto_close  ...

学习了~~~

网友B:
可以用软件自动识别U盘然后用预先设置的配置规则自动实现插入U盘后自动复制到相应nas目录

freefilesync这款软件就能识别u盘GUID,还可以保存相应的配置文件,每次只要插入U盘,点击鼠标运行相应的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stcopy.exe /auto_close /no_confirm_stop /force_close \\NAS\A /to="D:\A\"
fastcopy.exe /auto_close  ...

fastcopy支持双向同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软件自动识别U盘然后用预先设置的配置规则自动实现插入U盘后自动复制到相应nas目录

freefilesync这 ...

freefilesync是根据盘符同步的,可以设置根据guid同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filesync是根据盘符同步的,可以设置根据guid同步么?

freefilesync支持三种磁盘识别方法,盘符,卷标,GUID
详细内容请参考网站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fastcopy支持双向同步么?

支持双向同步,请参考网站详细说明

网友C:
电脑 硬盘 太阳能发电 都有,但组好了 也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 硬盘 太阳能发电 都有,但组好了 也不知道干啥用

一样,就是折腾,还是去钓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