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拼了个RFID射频卡读卡器,不会建模的我只能挖个外壳

楼主(2024-05-13):
    前阵子心血来潮,在淘宝上买了块读卡模块,通过串口工具和卖家给的软件可以读卡,虽然用的机会很少很少,但有立创的免费PCB机会特意做了块接口板,有了接口板就不用再串口模块接来接去了,今天有空做了个外壳,没有3D打印机也不会建模的我,只会用雕刻机挖坑挖槽的我做了个外壳,没别的,仅仅是图个动手快乐!!!话不多说,上图吧
在淘宝1块钱包邮买的PP板上取一个角。
这是雕刻好的底壳
看到右下角哪个孔大了吧,在给孔做沉孔时小手一抖钻穿了,好在上3个螺丝也没多大影响。
上盖薄一些,就找了块薄点的木板来,好像还是红酸枝。
雕刻好并固定好线圈。
模块和自己制作的接口板。

正面,但没啥看头
底面,只能上3个螺丝啦,但也还紧密。

最后还是老规矩,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此读卡器非彼读卡器,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存储卡读卡器哩!

网友A:
撸主是得瑟自己有雕刻机的,话说不会建模找我啊,简单的我还是会用Rhino给你画出来的,能直接导出STL...

网友B:
其它三个孔索性整大点,四个一样,上大头的螺丝。

网友C:
我也在为外壳发愁,带线蓝牙耳机续航不咋地,不到10小时.想换掉电池仓使用800mah以上的电池,嗯,这重量脖挂还是能行的,但安全也必须有,可靠的电池仓外壳方案还在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为外壳发愁,带线蓝牙耳机续航不咋地,不到10小时.想换掉电池仓使用800mah以上的电池,嗯,这重量脖挂还 ...

去超市或者学校门口的小买店转转,注意一下那些糖果盒,可能会有意外惊喜。
不过800毫安的电池,至少快有老诺基亚电池那么大了吧,你确定这个大小挂脖还可行?

网友E:
全用木头别打四个孔比较好看

网友F:
读NFC卡的吗?看了半天才看懂

网友:
把机机亮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是得瑟自己有雕刻机的,话说不会建模找我啊,简单的我还是会用Rhino给你画出来的,能直接导出STL... ...

首先感谢了!
就一垃圾机,没啥可嘚瑟的,但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三个孔索性整大点,四个一样,上大头的螺丝。

基本都是就地取材,手头没有大头螺丝,就不另外去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为外壳发愁,带线蓝牙耳机续航不咋地,不到10小时.想换掉电池仓使用800mah以上的电池,嗯,这重量脖挂还 ...

多注意,可用之才无意中就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用木头别打四个孔比较好看

都是就地取材,有啥用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读NFC卡的吗?看了半天才看懂

RFID射频卡,这模块可读T5557卡 5577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超市或者学校门口的小买店转转,注意一下那些糖果盒,可能会有意外惊喜。
不过800毫安的电池,至少快有 ...

嗯,回去仔细看了下800mah的挂脖有点不雅,300mah的勉强可行.

网友:
5楼的需求还真是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