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装净水器要警惕,事关全家人健康

楼主(2024-05-13):
不同地区的自来水质量差别非常的大,根据我在净水器群长期观测不同群友提供的数据,有些地区自来水TDs值50以内,差的地方能达到几百。这东西跟天气也有关系。至于是否合格,我一介草民可不敢胡说八道,只能说都合格。这一项数据它是可溶水物质总含量,只是水检测标准里面的其中一个数值。

diy净水器的,滤芯都是通用型的,打开瓶子就能看得见滤芯。大厂成品净水器都是特殊滤芯,外面都包了一层塑料壳,看不到滤芯的状况。

净水器是要根据你当地水质进行周期性的维护的,及时更换滤芯。而且需要根据你的水质来配置前置滤芯的数量和种类。

实际上很多家庭一两年不换滤芯的情况多的是。
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的话,你像很多实际情况是好多家庭根本就不会及时更换滤芯,此时净水器本身就是一个污染源。还不如直接喝自来水。。。。。

好多ro膜都霉了,长期吃这种混合霉菌的水有啥后果?请医生来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安全买品牌净水器完事,售后有保证。自己装的风险自担

品牌的也只能保证在自来水正常情况下不出问题,不要老是以为钞能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绝大多数厂家的滤芯更换提示逻辑就是一个简单的计时器。

网友:
等于细菌培养器

网友:
净水机,饮水机就是容易二次污染,无锡当年蓝藻爆发,我正好安装了几个滤芯过滤自来水,半个月后水危机过后,不得不把滤芯整个扔掉,就怕二次污染,现在简单了,网上15升的大桶水才10元一桶,一个夏天喝10桶,其他都用自来水烧开。

网友:
真正吃喝肚子里的水少之又少,用一两年TDS值都不会过50,换滤芯的频率还是要看原水水质

网友:
这东西和空调一样,不小心就成了污染源。

网友B:
多余担心的,只要你们把水烧开饮用,烧开水的水壶又没有水垢,水肯定是合格的。我们家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余担心的,只要你们把水烧开饮用,烧开水的水壶又没有水垢,水肯定是合格的。我们家都是这样用的。 ...

合格不代表安全,三鹿被曝光之前也是合格的

网友:
要么不用,要用就需及时更换滤芯。

网友A:
想安全买品牌净水器完事,售后有保证。自己装的风险自担

网友:
其实吧这个真不怕,过不去RO。。。

网友:
我只使用1um的3个多孔绵滤芯过滤一下,然后烧开喝,半年左右换一只滤芯(把每一级交换一下,最新的放在最后。),一只滤芯才2元。

网友:
有的净水器等于二次污染

网友:
所以我不用这些玩意

网友:
RO内部霉了吗?只是外部一点,内部肯定没问题,霉菌过不去的

网友:
能承受就装吧,这是喝进去的东西,能干净卫生一点就干净卫生一点。。

网友:
定时更换呗

网友:
按时更换滤芯,自己组装和买成品差不多

网友:
透明的好像更容易产生霉菌蓝藻

网友:
那通用滤芯买谁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