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BOOM黑屏的LG液晶电视47LM6700-CE,准备换个保险管

楼主(2024-05-13):
刚看电视的时候听见BOOM一声,就黑屏断电了,于是果断开拆。

拆开后大致看了下电容电阻都没有爆,也没有明显的半导体烧毁的“香味”,用万用表测了下保险管,已经不通了。

下图右下角是拆掉的保险管的位置,型号为 T5AH250VP

电视有些年头了,也不知道原理图好不好找,先淘宝买了几个保险管,等到货后换上去试试看能不能点亮。

找遍了互联网,在这里找到了维修手册: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tegoria=TV&kat2=All

看到很多人都在回复可能后级短路,其实我测了的,它没短路。

然后,突然想起来,既然后级没短路,可能是供电有问题,就查了下墙面插座。
这一查就出问题了,火线-零线,火线-地线,零线-地线 全都带电,人都给我整蒙了。

于是开始一一排查是哪里的问题:
1. 断开家里总闸,用电笔依次测量 火线、零线、地线 均不带电(家里是老房子,空开只接了火线)
2. 万用表测 火线-地线 正常; 零线-地线 正常; 火线-零线 46Ω 短路。
3. 依次将家里电器拔掉,最后拔掉热水器后,线路恢复正常。检测热水器插头,火线-地线 开路,零线-地线 开路, 火线-零线 25Ω。

结论,热水器漏电,把家里电视一波带走了。(老房子线路分组少,所有灯具一组,所有空调插座一组,所有普通插座一组)
警示:家里供电布线,一定不能节约空开和电缆线的钱,一定要多分组,不然就会出现我家这次的问题,一个电器漏电把其它电器送走了。

补充内容 (2024-5-19 17:48):
换保险管后还是不亮,测了下桥堆也坏了。淘宝搜找了二手电源板,竟然才10元。
果断不修了,主打一个听劝,直接买了一块,到手装上一次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后级有短路了,换保险大概率好不了

很多人都说后级有短路,实际上我测了,它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会修开关电源你就查一下修一修,不会修就买块电源板最直接。

简单直接,效果好!!节约时间来钱儿快!!

网友:
先测一下有没有明显短路,一切正常再换保险丝

网友:
电源板有故障了

网友:
直接换拆机板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一般炸保险,重点检查桥堆和开关管以及电源芯片和附近的二极管和小阻值电阻

网友:
建议采用灯泡大法,别直接通电,小心故障扩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围观高手修机

网友:
先试试嘛~~万一修好了呢。最多修不好再直接换块板~

网友:
问题估计不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单一块电源板比较靠谱

正解,会修开关电源你就查一下修一修,不会修就买块电源板最直接。

网友C:
下单一块电源板比较靠谱

网友:
先测一下有没有明显短路,一切正常再换保险丝。

网友:
如果没有上维修插座的话,预想换保险你将再次听到BOOM的一声响。

网友:
我说看这个板子这么熟悉,以前修过一个42的,板差不多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