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教菜鸟求救 开卡提示成功但只有2GB容量

楼主(2024-05-13):
开卡提示成功,出来就2G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修过不成功

楼主:
应该不是盘问题,我连续开了三个都是这种情况,后面不敢弄了

网友:
三个都是这种情况。都是2g????

网友:
黑卡?虚假容量的吗?还是开卡软件不匹配

网友:
你根本就没有成功吧!默认2GB是rom

网友:
牛,一个字就是牛

网友:
设置里面换参数!

网友:
应该就是两个G

网友:
联芸和马牌的没开出过

网友:
重新分配

网友:
9082挑软件版本的建议找N28专用软件开卡,

网友:
换个版本软件开,PS:你屏上有只苍蝇(图3

网友(2024-06-15):
这情况如果开卡工具没问题的话,重点是检查设置参数和flash颗粒选择要对,可以多试几次

网友:
格式化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