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摄像头tf卡格式化速度有些慢,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4-05-13):
一般格式化速度不是应该非常快么,为何格式化起来这么慢呢

网友:
正常情况,肯定不像电脑上那么快

网友:
是不是坏了  或者勾选了快速格式化没有

网友:
TF卡容量多大?
这些摄像头的读写普遍不快

网友A:
这个相当于在电脑上的慢格,速度本来就慢加上摄像头格就更慢了,主要还是摄像头的问题。我家的256G放电脑上要十分钟左右,放摄像头上一个小时都没完

网友:
卡有问题吧,我128的也就一分钟

网友:
插电脑上试试

网友B:
从存储的介质来看,TF,SD卡是最没有保障的

网友:
卡有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电脑要快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存储的介质来看,TF,SD卡是最没有保障的

为何说tf卡没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当于在电脑上的慢格,速度本来就慢加上摄像头格就更慢了,主要还是摄像头的问题。我家的256G放电脑上 ...

放电脑上格式化应该快,不知道在摄像头上格式化为何这么慢,
格式化很耗CPU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当于在电脑上的慢格,速度本来就慢加上摄像头格就更慢了,主要还是摄像头的问题。我家的256G放电脑上 ...

摄像头tf卡为何要慢格,不能快速格式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tf卡为何要慢格,不能快速格式化么?

不知道设计人员怎么想,正常来说快速格式化就行,我用另一个小米的云台就很快,半分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