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昂达1800W还是1850W电源?

楼主(2024-05-13):
有人拆过拆一个昂达1850W矿机电源

但是我的这个跟他拆的不一样
搞了一个拆了也发个贴吧
我的这个应该是早期版本或是后期的
做工感觉比那个好一点?
额定1800W的,不知有没有,不过这个电源是配昂达8卡矿机的,就是机箱电源主板全是昂达一套的,应该带8个矿卡没事。当过1000W左右的电源用应该是可以。
几十块还要什么自行车对不

这个跟那个比,AC输入有块PCB,也有个安规电容
然后主变压器也大一点,12V输出有电感
竖起来的控制小板也多一块
个人感觉最牛的是,输出电容底PCB上加焊了铜片来加大电流,电容就是装在金属板上的,就那两个黄色电感下,有两片,拍的不是很清楚
别的都是大差不差了。

DCDC小板

这个的主开关管跟PFC芯片都是TO3P的大封装,不是他的那个小个TO220的,不过他的多,这个只有四个TO3P加一个TO220的,全上了三防漆,有个还有胶在电感后,拍不到丝印

就这样吧
PCB跟元件上都有上漆,拍照是拍不出型号了。拆开清下灰丢一边吧。到时研究下改下温控制风扇

楼主:
从坛友那搞了张图来对比下

网友A:
我只能说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做工不错。。。。

其实,做工啥的在价格面前就不重了。几十块的电源这个才60收的
如果200收的做工一般了,肯定上巨龙的1250W了

网友:
确实可以玩

网友:
用得上就值

楼主:
哈哈,看见便宜就想下手。这个主要是风扇吵。要不还可以的。比买杂牌又好点。
还真是暂时用不上

网友:
第一次见拆开的这么大电脑电源

网友B:
12V可以输出接近1800W?

网友C:
二手电源没维修技术不建议收来用,坏了只能当配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看见便宜就想下手。这个主要是风扇吵。要不还可以的。比买杂牌又好点。
还真是暂时用不上 ...

.......
这个风扇不是温控的吗?还是时间长了风扇没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可以输出接近1800W?

这个手上没有负载仪来测,有没有只有厂家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电源没维修技术不建议收来用,坏了只能当配件了。

好的,坏的我也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这个风扇不是温控的吗?还是时间长了风扇没油了

这个风扇咋说呢,一个有个三级管控制,靠外那个直通12V的,0.5A的风扇,电源启动就起飞了
估计也没有考虑过家用

网友:
直拉性价比

网友:
12V142A,用来带12V电动工具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风扇咋说呢,一个有个三级管控制,靠外那个直通12V的,0.5A的风扇,电源启动就起飞了
估计也 ...

昂达的东西,只能说很一般,毕竟便宜,属于能用而已

网友:
这是一个2000w电炉

网友:
做工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用料看起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