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不转了,拆了上油,发现自己有点过度拆了,大家看看这个是铜线的吗

楼主(2024-05-13):
电机壳可以拆开,
给上下油毡 上了那种缝纫机油,装回去
有卡轴,用木柄敲几下就好了?
应该是这个油毡轴套没有固定死,有一点活动空间。

装回去了,发现这电机上有加油孔。。。。

网友:
我是直接打孔的,以前也是拆开的,里面的位置只有拆开加油,外面加油只能用一小段时间,而且拆开在装回去会影响转子同心度,所以直接在外面打孔加油。。

网友:
老货,铜的几率大,拿刀片刮一下试试???

----------------------

网友: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网友:
有加油孔,白拆了

网友:
拆了也不亏 正好看看内脏

网友:
拆开比较放心哈哈

网友:
感觉部分发热厉害,糊的感觉

网友:
感觉正好换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里面挺干净的,谢谢分享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杂牌子就不要想铜电机

网友:
看电机像老货,应该是铜的,加油最好用机油,缝纫机油太稀了容易干。

网友:
这么小的线应该是铜的吧,铝的不是很容易断?两头的轴套是可以活动的,拆开加油后再装回要拿东西敲一下轴才能同心不卡轴,转起来才顺滑

楼主:
确实的敲几下才转的滑

网友:
看着是有加油孔滴

网友:
拆开看看就放心了

网友:
加油挺好,我的一台加了缝纫机油后,过不多久就堵掉烧了,换了 一台直流风扇

楼主:
得加到油毡里面,油毡吸油

网友:
这风扇电机用的不是轴承,而是轴套,辛好你没有全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