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微星GP72VR电池 BTY-M6H换电芯

楼主(2024-05-13):
N年前买的微星GP72VR-7RF现在电池不行了,充满只能用半个钟,用的是三星的ICR18650-22F,2200mAh容量。

正好拆充电宝出来几个蓝皮波士顿电芯,没用过几次,容量应该还足够,拿来用用。

先把电芯的电平补到跟电池上一样的电压,再一个个平替,免得锁板不能用

换好电芯先试机OK

最后装上电池胶壳,发现比原电芯大,只能剪壳塞进去,还好上本本没问题,完工

补充一个问题,原电芯容量3834mAh,换的电芯是5300mAh,进电脑重新校准了几次,容量还显示3531mAh,是不是只能重写电池控制板才能提升容量到5300mAh?

网友A:
可能得刷机

网友:
锁芯片警告

网友:
会不会被锁呀

网友:
换芯会不会被锁

网友:
确实得小心,搞不好就被锁了,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B:
估计要刷下芯片了

网友C:
biw比我2015年买的微星GE62 2QC 年轻了两代,买来没杂用就放那儿吃灰了,想挂咸鱼也不值钱

感觉微星的本子散热模组不给力,风扇轰鸣跟拖拉机似的

网友:
前两天刚给自己的弟弟换了一个联想本本的电池,本来以为只要换电芯就行了。谁知他的本本就没电池板,接着发现bios电池也没了。一问才知道找电脑城的人修过。心里一万遍问候黑心老板。只好在并夕夕买了配件换上(准确说是加上),担心的什么锁板之类都没有,也没有什么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w比我2015年买的微星GE62 2QC 年轻了两代,买来没杂用就放那儿吃灰了,想挂咸鱼也不值钱

感觉微星的本子 ...

确实散热很吵,玩游戏风噪像开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得刷机

还没有刷机工具,先拿出来充满再装机深放电几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刷下芯片了

去ti翻了翻,刷挺麻烦的

网友:
这好像要改芯片数据吧。没锁已经是幸运了。

网友D:
那个设计容量是改不了的,而且2200mAh的电池2并3串是4400mAh,怎么出来3千多呢?
多校准几次,一般电池管理电路能识别电池新容量,但是显示容量可能改不过来,不同电脑不一样。
有时候电池管理电路里面还记录的是旧电池的容量数据,新电池放电放到旧电池的容量就显示没电了,表现为有电放不出。
所以最主要的是换完电池,看看电池放电时间有没有变久,这才是换电池成功的关键。

网友:
微星好像是公模,主打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设计容量是改不了的,而且2200mAh的电池2并3串是4400mAh,怎么出来3千多呢?
多校准几次,一般电池管理 ...

校准了几次数值没变化,但是看电影可以放三个钟,差不多了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慢慢自己校正电量。手机是会的。

网友:
六根散热铜管,
用料不错。

网友E:
换后和全新电池使用时间一样吗?我也是微星本,一直想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后和全新电池使用时间一样吗?我也是微星本,一直想换电芯

我感觉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