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开罐器,手动的就可以

楼主(2024-05-13):
老人喜欢吃玻璃瓶装的酱和下饭菜,但是盖子总是很难打开,请问开罐器有没有推荐的?手动的就可以。

网友:
U型开罐器,臂长更加省力。

网友:
自己搜索开盖神器,淘宝种类挺多,买两个试试

网友:
据说打不开盖是因为瓶子里气压低于大气压?

网友:
随便拿个剪刀等硬东西别一下,放掉气就好开了

网友:
开瓶的橡胶帕子增加摩擦力的,个人觉得好用

网友:
平口螺丝刀翘一下,放气就好开

网友:
需要放气,屡试不爽

网友:
剪刀超子这些不就是好工具

网友:
哪里用得着开罐器,用平口起子把盖的四个卡子翘一下,就轻轻松松就旋开了

网友:
搞个硬的工具,在盖子中间位置往下一砸,就可以拧开了;比如说:菜刀刀把,擀面杖。

网友:
拿东西在盖子边缘翘一下,放掉真空就可以轻松打开了。

网友:
我买的这种,还可以。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平口起子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