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Pro(10.5英寸)不开机-一颗滤波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5-14):
美女邻居家的iPad Pro 10.5说头天晚上都用得好好的,充电后第二天就不开机了,送修时测试充电异常,电流仅0.6A其实这根本没有在充

拆机先

拆下屏蔽盖,测试主供电已短路,猜测捡钱活又来了

对主供电上电后,在热成像仪下不难发现WIFI芯片旁边高温了

抠下发热的C4984滤波电容

万用表测试阻值为0了

再测试主供电网络,阻值恢复正常

装机,内部须清理干净

插充电线,苹果LOGO亮起了,充电电流也恢复正常了

开机进入系统后已转到快充

完美修复不开机

END
此故障引起的原因,我猜测是美女邻居用了非原装充电器或非大品牌充电器引起电容击穿!!

网友A:
恭喜发财!又是发财电容惹的祸

网友B:
就拆了,不换个吗?

网友C:
300多的照片,不看一下吗?

网友:
hilljanet123 发表于 1 小时前
就拆了,不换个吗?

旁边还有个冗余的,扣了主供电阻值恢复正常,充电电流也恢复正常,直接有效。
发财电容,美女邻居送鸡腿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发财!又是发财电容惹的祸

对头,发财电容太普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拆了,不换个吗?

WIFI旁边不换的,懂的人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多的照片,不看一下吗?

有啥好看的,你还以为有艳照门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多的照片,不看一下吗?

38的视频不放出来几个吗?

网友:
美女邻居家的

楼主:
确实是美女喽

网友(2025-03-06):
非原装充电器或非大品牌充电器引起电容击穿!!苹果这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