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obd有手机蓝牙款吗?手机装 app 后当显示器这种

楼主(2024-05-14):
obd 有手机蓝牙款吗?手机装 app 后当显示器这种。毕竟废旧手机便宜。

网友A:
肯定有,就是比较贵。

我上次给车配钥匙,交300押金,发来一个机器,插OBD上,手机蓝牙连接,下载APP连接后,会根据车型自动下载该车的全套程序,然后陪钥匙。

还能进行各种参数查看,增加定速巡航之类的操作。

网友:
马宝上啥都有,哈哈哈哈,有你想不到的,没做不到的

网友:
淘宝上就有。几十块钱。基本的信息都能读出来。就是蓝牙连接的。。

网友:
现在OBD的不都是蓝牙连接的嘛,至少大部分都是,不过只能查看基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就是比较贵。

我上次给车配钥匙,交300押金,发来一个机器,插OBD上,手机蓝牙连接,下载APP连接 ...

那个店啦私下,谢谢

网友B:
某宝多如牛毛,别买贵的,冤大头,就几十块钱的,我都用了几年了,不过要买自动待机的,否则停车也耗电严重,我是买的普通的然后自己加了一个ACC控制的延时继电器通断模块的电源(我所有的大屏、记录仪都是通过这个电源供电,避免打火会断开大屏和记录仪)。软件用车况检测大师,建议用老版本的,说个小技巧:车况检测大师先联网注册登录,然后正常使用时候断开网络连接,这样就没有广告,手机root后用tasker设置启动后自动开启软件,自动全屏,不要太好用。可以查看行车电脑所有数据,可以查看所有故障码,还可以复位故障码,我是自定义显示了水温、电瓶电压、油耗等等,自己琢磨会发现很好玩

特别提示:部分车型obd接口通讯不一致,所有买的时候一定要和卖家确认自己的车型可以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多如牛毛,别买贵的,冤大头,就几十块钱的,我都用了几年了,不过要买自动待机的,否则停车也 ...

可以分享下这个模块网店吗?要买同款,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下这个模块网店吗?要买同款,放心

19年买的,刚去找链接,店铺 没了,我搜索了一下,很多的,你可以找一家销量大的问问,关键还是停车要微功耗的

网友:
20块钱买的用的也挺好,可以查看数据流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年买的,刚去找链接,店铺 没了,我搜索了一下,很多的,你可以找一家销量大的问问,关键还是停 ...

好的,

网友:
二三十的一样用,电源线加个开关控制,别一直通着电,要用时打开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