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连三脚架的摄像头,哪种光变倍数比较大?

楼主(2024-05-14):
手上可接三脚架的摄像头,光学变焦才20倍,
感觉倍数有些小,
这种类型摄像头,哪个型号的光学变焦倍数比较大呢?

网友:
没办法通过尺寸决定光变参数。。。。。。

网友A:
现成的,不会做太高倍数,外壳有限,也什么没意义。

然而,

自己换镜头,有钱要多少倍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过大空气的对流都有影响,像加热的水纹一样!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不会做太高倍数,外壳有限,也什么没意义。

然而,

光学变焦的都是带镜头组的,只有整个模块换掉,没法换单个镜头吧?

网友B:
20倍还小,想看多远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倍还小,想看多远哪。

球机光变一般3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