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油门信号控制继电器

楼主(2024-05-14):
想做一个汽车油门信号控制继电器吸合,继电器12v供电。要求是油门给信号后继电器吸合 没有信号断开。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油门位置加个位置开关,只要一踩下去,触点闭合,相当于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主要是你这个继电器开关做什么用。

网友:
楼主这要求,神舟飞船也不过如此,遥遥领先呀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在油门踏板位置弄一个微动,参考刹车灯开关

网友A:
油门信号你在哪取?怠速信号算不算?取信号会不会影响原车信号采集?

个人建议你不如检测转速信号。

网友B:
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啥车型?通用设计?

网友:
用光栅是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啥车型?通用设计?

通用型,就是要信号能触发继电器吸合。当开关用

网友:
直接读obd信号就行,有气门开合角度信号。

网友:
买个新不就得了

网友C:
开关放哪?油门最大,最小,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放哪?油门最大,最小,中间?

在一定范围内触发。比如1-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信号你在哪取?怠速信号算不算?取信号会不会影响原车信号采集?

个人建议你不如检测转速信号。 ...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要准备弹跳吗?

网友:
买个新车

网友:
干什么用呢

网友:
有这样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