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炉头漏火怎么办?

楼主(2024-05-14):
在分火器和炉头直接有间隙,是炉头腐蚀太严重造成的。用了牙膏,效果不好,请问有么有别的办法?

网友:
事关安全,老化了换新的。

网友:
燃气灶这么便宜。换新的吧。就算不全换,换个炉头也很便宜。

网友:
买卷铜箔,将漏火的地方遮住

网友:
可以试试用铝箔贴一下。不过最好还是换掉。事关安全。不可掉以轻心!

网友:
小心回火爆炸

网友:
这种现象确实挺危险的,还是换个新灶吧,免得因小失大,造成严重的火灾事故,得不偿失啊;毕竟一个美好的家庭,消防意识要增强,安全观念要更新。

网友:
为安全,换新的吧。

网友:
回火了,灶下清干净,加大风门空气尽量大点儿!

网友:
换新的,这个别修

网友:
安全第一!换了吧,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
腐蚀锈穿了,改换新的了

网友:
炉头长久高温烧穿,氩弧焊肯定可以但麻烦,建议换新安全

网友:
看着很吓人,能修就修一下不能修还是换个新的吧,安全无小事

网友:
临时解决,可以用牙膏填补漏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