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一台BT-3,得到了很多电子管

楼主(2024-05-14):
拆了一台BT-3,得到了很多电子管,计划把它改成胆机,里面有6NI 6N3 6N2 6N11 6C19 6P14 6J1

网友:
从未学习过电子管,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A:
电子管老贵了,这下发财了。

楼主:
拆了一台BT-3和一台GB-9,得到了很多电子管,计划把它改成胆机,里面有6NI 6N3 6N2 6N11 6C19 6P14 6J1;变压器初步决定使用GB9的电源变压器,查阅相关资料说GB-9的变压器功率很小,但经实际测试功率可以满足单声道6P1使用,他有3组灯丝电压输出。250+250高压输出,做胆机正合适。电源采用两级RC滤波,经验证和使用一级LC+一级RC没有区别,遂改回两级RC滤波;底板采用BT-3的振荡盒,纯铜的材质,一抛光黄澄澄的很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老贵了,这下发财了。

    这玩意很贵么?  小时候家里的最古老的黑边电视里面很多这个玩意啊,大几十个总是有的,每次开机要一分多钟才先有声音然后再慢慢出图像,坏了以后巨难修,很多时候要找人在大城市才能买到备件。
    我说可以当作传家宝收藏起来,可惜工作以后离开老家,父母嫌碍事20元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很贵么?  小时候家里的最古老的黑边电视里面很多这个玩意啊,大几十个总是有的,每次开机要一 ...

目前电子管被咸鱼的卖家炒的很贵了,原来几块钱的东西,现在都几十,几百了

网友C:
胆机DIY有人做的很漂亮

网友:
这底盘不错呀!镀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电子管被咸鱼的卖家炒的很贵了,原来几块钱的东西,现在都几十,几百了 ...

好吧,那估计现在能买几K了,那不能给老妈说,要不老人家要后悔的拍断大腿了

网友:
电子管可以理解为高电压电子线路元件

网友:
1975年的电阻。

网友:
不知道BT-3是什么

网友:
电子管做的功放机,称为胆机,做好了,确实很漂亮的;主要是要有好的设计电路,自己会调试才行吧,保证静态电流很小,在没有音源输入的情况下,喇叭应该静悄悄的,没有其它杂音。其次就是电源用环牛,功率足够大,带载能力强,电源也要增加两级的互感器,克服谐波干扰;我说那么多,其实也是小白一个,还请坛里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D:
胆机容易出好声,电路不复杂,零件少好调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胆机容易出好声,电路不复杂,零件少好调试。

关键是寿命短,就和投影灯泡一样,论小时的使用寿命吧!

网友F:
电子管也要配对 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机DIY有人做的很漂亮

淘宝的套件也就300元,还是立体声的,自己废物利用,享受的就是折腾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淘宝的套件也就300元,还是立体声的,自己废物利用,享受的就是折腾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也要配对 使用吧

如果是推挽电路需要做配对,单声道的只要调整好工作点问题就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寿命短,就和投影灯泡一样,论小时的使用寿命吧!

这个也就是废物利用,享受的就是折腾的过程,至于寿命,真正有时间听的没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