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刚对自恢动粗了(1对3))

楼主(2024-05-14):
刚对3种自恢保险做了暴力试验,

14v+2a电源,将自恢串到大功率三极管放电电路,所以几乎等同短路试验,故自谓是暴力试验。

参数,电压不太记得了,现在只标了电流参数(最大的是0.75)

试验结果是右边最大的比较安全,一接入闪一下弱红光,就不再接通。
中间的会保护,但有保持电流50多ma
左边的会击穿。

另,开始试验是比较低电压的,也知道了太低电压,如5v,不会断开。

要说清楚的是,单次试验,不能说大概率都会这样。做这次试验,只是自己想知道自恢的作用和能力。
谢谢

网友:
自恢复也有极限电流的吧,左边最小的,可能是电流能力不足,熔断速度不一定不快

网友:
首先要确定它的耐压和关断电流,如果超过耐压击穿很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有额定工作条件啊

网友:
自愈型也有极限,太过于暴力就彻底废了!

网友:
还能恢复吗?

网友A:
最右边力特不是自恢复

网友:
自恢复保险种类太多,自恢复保险丝、过流保护片、聚合物开关都指PPTC

网友:
白色的是一次性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力特不是自恢复

是的,对的

楼主:
嗯  没错,是偶记错了。

网友:
我的充电器用中间那种W3保险,烧断了不恢复

网友:
如果是慢慢增加电流,就可以测出熔断电流了。

网友:
没有特殊仪器的话,自恢复保险实验性检测,的确是自毁式的方法。

网友:
自恢复并不切断电路,只是元件从低阻状态变为高阻状态,极限条件解除后又重新恢复低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