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50系列升级主板+固态+内存+光驱位硬盘支架(多图慎入)

楼主(2024-05-14):
联想G50系列升级主板+固态+内存

那时候跟我玩的还好的一个老同事和我的同事商量购买的,结果买了个低配,AMD四核1.3GHZ的CPU,换了固态也没有变大炮,最后建议直接换主板,七七八八加起来400左右搞定,不要喷我,喷我没意义。我自己买acer的笔记本才100左右搞定。
最后更改如下:G50-45的主板,自带AMD QC-4000四核CPU,1.3Ghz频率,升级成G50-80m的主板,CPU是I5-5200U 2.2Ghz双核四线程的频率。
原内存4G,多加一根总8G,硬盘原来是1t的机械硬盘,保留,替换成480G的铠侠固态。原光驱舍弃不用,购买光驱位硬盘支架,给原机械硬盘安装。
原来的按键,损坏了一些按键,开机就粘键,经拆解貌似有进水痕迹,难修复,直接舍弃购买拆机键盘,安装后又是女大学生一手自用。
女大学生一手自用,哈哈,果然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别上纲上线哈,搞笑而已。)

打开看内部键盘,还是挺整洁的,不过后期发现有问题,还是换掉了。

键盘,当时因为按键问题,找我换过,一个按键8元还不包邮?!

屏幕,居然反光到我了。

底部,中规中矩。

用的win8系统,好尴尬。

有颗螺丝缺失了,不是我弄的!

拆开底盖,就可以看到内部结构了,底盖覆盖范围挺大,能对散热风扇进行清理,好评。

硬盘,1T的硬盘,后期保留了。

内存条,只插了一根,后期又淘了一根加上去。

风扇略脏,后期换主板连风扇都换了,所以也没做进一步清理。

拆光驱需要拆掉这个螺丝,后期也很重要。

由于光驱现在用不到,所以利用起来买了一个光驱位硬盘支架。

电源插头,很尴尬,居然是方形的异形插头,如坏了只能对应购买。

找教程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

进入pe模式查看信息。

这u。。一言难尽啊。。

主板型号出现,依照型号购买相应主板。

尝试换备用固态后重新装系统看下效果。

进入装机模式。

装好系统后没啥效果,因为CPU主频率低的原因,所以效果一般。

最终建议同事换主板,并给他算了一笔账,合适就换。

记忆科技的内存条,镁光的芯片

依照信息也买了镁光的内存条,4+4给他配成8G。

等待期间光驱位硬盘支架反而先到了,适配需要将这枚卡子拆下,装在硬盘支架上,这个卡子每台机不一样。

光驱位硬盘支架。

对比光驱大小厚度适配。

卡子要记得拆过来。

装光驱位硬盘支架的时候卡子要伸进来用螺丝固定。

然后这里有个遮羞板遮羞。

进系统尝试下。

可以识别光驱位的硬盘。

这是无线、蓝牙模块。

拆机需注意这里,风扇插头。

这是屏幕插头,是拉出来的,要小心。

拆下键盘拆能拆面板,主板映入眼帘。

另一面,光秃秃。

拆下来的主板。

剩下可怜的中框支架。

升级的主板到货。

好像旧主板的铜管散热更为结实一点。。需要调换过来么?!

两片主板对比,左amd系列,右英特尔。

不罗嗦了,开始装机。

正常点亮,速度明显快多了。

进入我的电脑查询。

鲁大师看配置。

没两天固态也到了。

赶紧装机。

换系统。

然后进行测试。

发现键盘废了,无奈只能建议买个拆机键盘,还好不贵,某鱼20搞定,

建议更换的原因是考虑这里有污渍,怀疑进过水。

拆下键盘想试试看能不能救活。

无奈废了,还是建议直接换。

记录型号,跑分,测试。

还好有快递,又3天到货。

完美换上。

测试按键正常,并不会乱触发。

打包、还人,收钱。。

网友:
不怎么喜欢联想的东西,白名单太恶心了

网友:
IBM是 好货  联想 哈哈

网友A:
这机子有十年以上了吧!

网友:
五代i5性能够用,就是内存应该怼16G,升的不错,这个本本盘活了

网友B:
从苏妈跳到牙膏厂,这个操作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苏妈跳到牙膏厂,这个操作牛逼

没懂啊,能否强力解释一下?

网友:
400块直接买二手笔记本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有十年以上了吧!

19年还是20年毕业的吧,老同事的侄子还是侄女也上大学,得弄台。折腾后装win10流畅。

网友:
这个钱升级得不值,再加一点,直接换代啦。

网友:
同一个模具,两家的U配置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懂啊,能否强力解释一下?

苏妈指的是苏姿丰,AMD的董事会主席兼CEO,牙膏厂指的是英特尔,每次换代都升级一丢丢,像挤牙膏,得名牙膏厂。
你把AMD的芯片和主板换成了英特尔芯片和主板就成了“从苏妈跳到牙膏厂”

网友:
从一个电子垃圾换到另一个电子垃圾,还不如换新的电脑,你的成本买二手的都比现在这个好啊

网友:
脱胎换骨了

网友:
5200u的主板怎么跟原来的一毛一样啊,刚好能装上

网友:
啊这
要不要说成是换外壳呢

网友:
直接200卖掉,再加400换个X270不比这个香??性能比你折腾的好多了

网友:
改造升级的挺好,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拍的过程很详 细,升级的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