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X21i更换屏幕总成

楼主(2024-05-14):
朋友手机,屏坏更换总成,换过盖板的原屏总成70多,

网友:
总成70块?真便宜啊

网友:
基本看下教程自己就能操作

网友:
比换电池便宜啊.

网友:
这款手机排线真多。

网友:
正常价,就是安装屏幕需要严格步骤,不能出错,如果出错屏幕必坏。

网友:
手艺不 错,现在手机屏幕不容易拆修

网友:
骁龙660的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手艺不 错,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手机换屏千万要仔细,一不小心就把屏搞坏了。

楼主:
原屏换过玻璃,有点老化,

网友:
换过畅享9的屏幕,花了130.还不是原装的,应该是后压的。

网友:
¥70元屏幕不贵,还有点维修价值。

网友:
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啊?

网友:
能拆手机维修的都是高手佩服啊。

网友:
动手的都是超级高手

网友:
换屏总成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