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艾肯cube6nano二代vst 开盖,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4-05-14):
苏菲go前天到了,只有上面1cm左右触控失灵,重装驱动没用、在uefi里面貌似也不好用,这机器屏三百多一块。找人单换盖板好像也要一百多,想着不怎么影响使用就无所谓了这样子吧。橙色真的很好。
艾肯声卡,很多年前的了,没记错的话带vst标识的是二代。感觉好像国产做出来的这种声卡没什么做出来什么名堂的。听也听不出来什么特色,没什么意思,真要是说的话比板载声卡推力大点吧,好像细节多了些但是还是素素的有数码味。再加上宿舍吵吵闹闹的很少有时间好好听歌还是闲置了

这机器之前拆开里面乱七八糟的,电容是有的上有的下,离离歪斜一大片, 看的受不了了就全拆下来重焊一遍放一边吃灰了,最近看到了就心血来潮接上听着玩,没想到插上不认了。有时候弹黄色感叹号未知usb设备,有时候win里面认出来了驱动里又不识别,今天有时间了狠下心再拆一遍吧。要不是出问题真的不想拆这种,费劲。
看看外观,别的不说做工还是不错的,上下两个亮面塑料盖板,整个机壳都是铝,分量很重,手感也不错

拆机首先就是要把整个吊毛塑料盖板撕下来,这是我不想拆它的最大原因,难撕不说,撕了之后再粘回去还会有痕迹。
七颗螺丝全部下下来,上盖板就拿下来了

第一眼看做工还不错?哈哈,这是上次打理之后的成果。如果之前我没整理那些电容现在板子上就是一坨______

拆下上层板,说实话如果拆开第一眼不是垃圾的装配工艺我感觉这个板子设计的还是可以的

下层板就是线路输出和spdif还有usb解码和48v幻象电源部分(貌似是)了
看着反正挺工整吧,还有akm和凌云逻辑的片子。但是上次拆顺带着查了一下运放片子记得参数还是不咋够看,具体是啥忘了
捣鼓捣鼓插上又认了,要不咋说奇怪的,啥也没换,板子连灰都没刷一下。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装回去再试一下,好了。可能是那里接触不良吧,南方空气比较湿。

得了,又是白拆了。没准放几天自己能好呢
驱动文件比较大压缩了也传不上去,有需要的管我要吧,这玩意找到个能用的驱动挺难的。老爹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A:
这玩意音质怎么样?

网友B:
AKM的芯片是4118 作为SPDIF接收的吧?
DAC看样子是两片CS4398吧?这DAC芯片论年龄虽然有点年头,但是音乐味挺好的。

网友:
这个可以啊

网友:
看音质怎么样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玩意音质怎么样?

网友D:
这是个录音声卡啊。。。不是听歌用的。。。他主要目的是来的什么声音他就输出什么声音,不加润色夸张修饰,避免对调音产生影响。。。。

网友E:
这个不好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KM的芯片是4118 作为SPDIF接收的吧?
DAC看样子是两片CS4398吧?这DAC芯片论年龄虽然有点年头,但是音乐味 ...

好像是akm43啥来着?没记,哈哈。
反正个人感觉没有模拟味,而且运放也不咋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音质怎么样?

将就用,手头还有个blue e300麦克风配着它唱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录音声卡啊。。。不是听歌用的。。。他主要目的是来的什么声音他就输出什么声音,不加润色夸张修饰, ...

知道知道,嘿嘿,主要是收来便宜就玩呢。但是这个感觉达不到监听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玩意音质怎么样?

哈哈反正肯定比板载声卡好,我是捡漏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修呀!!!

反正出了问题就真的不咋好修了,啥资料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知道,嘿嘿,主要是收来便宜就玩呢。但是这个感觉达不到监听标准呢 ...

。。。艾肯的声卡特色就在于一个声音干净啊,不过应该用专用的ASIO驱动+录音软件,拿他当普通声卡来听音乐倒是没注意过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艾肯的声卡特色就在于一个声音干净啊,不过应该用专用的ASIO驱动+录音软件,拿他当普通声卡来听音 ...

有时间我去折腾折腾呢,这种声卡还真就没玩过几个。平时都是玩玩便携那种播放器和耳放

网友F:
又能愉快的直播耍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能愉快的直播耍几天了。

直播打搅打搅我爱打搅